[维修求助]
苹果5S 经常白苹果

楼主(2017-04-18):
   朋友有一台5S经常白苹果  让我朋友帮看一下  说是CPU问题  CPU能换吗?

网友:
你先确认故障 看看是U的问题吗  换U不是简单就能跟换的

网友:
先考虑硬盘 在考虑U

网友:
u不能单独换的啦

网友:
U没那么容易坏,一般都是U外围电路出问题。

网友:
5S的U是可以换的,U没绑定。

网友:
5系列可以单独换U,没绑定U

网友:
换U不是很好换,先查下外围电路。

网友:
刷机看看,报错代码。

网友:
可以联系一下迅维快修确定一下故障https://xwkx.taobao.com/

网友:
联系下迅维快修吧。

网友:
刷机看看好了,看代码

网友:
U可以换的 但是必须确定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