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M5-581G变异维修

楼主(2017-04-18):
品牌:宏基
型号:M5-581G
故障:不触发
下雨天,没生意 ,看不良人,同行冒雨前来让帮他看看这机子,测式不触发留机检测,拆机裸板按下开关,能触发,心想难道这样就捡钱了,关机开第二次不触发了,此时待机电流为0、032,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处电压为0.76V,
*脏话*怎么回事,立马想到开关上有个磁感应元件,找了下发现没有,测与ON/OFF相关的原件,也没发现短路,只要拔掉电等几秒钟在插电,又可以正常开,只要关机第二次开就开不了,正常情况第一次插电的,待机电流是0.00看不到有电流,不正常就是0.032,无意间测了下3V 5V电感,
当不开机的时候电流为0.032时,3V只有0.76 ,5V只有1.1 *脏话*难道是待机芯片有问题,找图纸测芯片的条件,直接测LDO不正常,EN(开LOD的)也不正常,测VCC供电,*脏话*只有5V,直接去隔离电路测也只有5V
尼玛原来是这里的问题,测PQ9的D极19V正常 G极 测了下没测到S极0V,G极是有充电芯片直接驱动,
直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要想驱动PQ9,充电芯片得到VCC,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输出线性电压,4脚就驱动PQ9,测了下6脚ACDET不正常,
正常时为2.7V,不正常时只有2.2V测了半天这些分压电阻 都正常,以为充电芯片坏了,手上又没这芯片,只好又把:PR60 PR63 PR65 PC43全换了,到此机子就这么好了,这些电阻 测试阻值正常,
这里我也没找到一模一样的电阻,随便找了三个,计算了下分压之后是2.9V,直接装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