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V3.0 通病

楼主(2017-04-18):
GA-A55M-DS2 V3.0 通病3.0 跟1.0 版本实物位置同,留贴备用
1.BIOS坏,不跑代码,CPU供电低
2.Q64,Q63坏导致南桥不复位

3.Q58,Q278坏导致无南桥供电输出

4.FPQ8,FPQ80坏导致复位排针电压异常

附实物图

 会员7711552元2022-12-7 10:01
 会员5433742元2022-11-8 14:42

网友A:
好经验好总结,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好总结,加分鼓励。

华硕M4N68T-M LE V2能亮机,关机变没复位,不管手动还是在PE都不能关机,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 有图有真相 好 好 好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楼主经验好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您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通病,遇到可以秒杀了 加分鼓励

网友:
昨天刚修了块!Q64坏!还没来得及上传哈哈

网友:
GA的BIOS就跟ASUS主板上的822一样 都是摇钱树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捡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硕M4N68T-M LE V2能亮机,关机变没复位,不管手动还是在PE都不能关机,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AMD主板NVIDIA的芯片组,如果无法关机,就按上电时许反推,看看还有什么供电没关闭,找到这个原因为什么没关闭。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主板NVIDIA的芯片组,如果无法关机,就按上电时许反推,看看还有什么供电没关闭,找到这个原因为什么 ...

关机时供电都有

网友A:
各大供电都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大供电都全的吗?

是的,关机时除了HT_VLD没有,各大供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大供电都全的吗?

这板子之前是没复位,HT_VLD没有3.3v,换了822后可以亮机了,现在又是关不了机了,白折腾了,还是不能交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关机时除了HT_VLD没有,各大供电都有
那么总线供电呢,HT总线供电电压是多少?既然HT_VLD信号没有了,那么就去查HT总线供电,看看他为什么还存在,把这个电压修没了,那么剩下就能正常关机。

网友:
经验之谈 好 好 好

网友(2017-07-31):
谢谢您分享好的经验谢谢您分享好的经验谢谢您分享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