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5不充电- NM-A241 充电: BQ24780 EC: IT8586E刷程序

楼主(2017-04-18):
ThinkPad  E555   lenovo联想
      版号:NM-A241
      EC:  IT8586E
充电IC:  BQ24780

维修过程:
---开机第一屏提示非原装电池,进系统右下角提示:未在充电,
单独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剩余电量显示正常
单独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电池和电源一起可以使用,剩余电量显示正常,只是不能充电

(电池在另一台E555上可以充电
-----拆主板,看到充电IC:  BQ24780 的28脚有个10欧电阻,
量一下阻值,偏大,电阻前近20v,电阻后近1v,对地阻值3欧,
后发现10欧电阻处的电容坏了,2个都换好后BQ24780得到20v供电,
但是还是不能充电,(还以为就此修好了呢

-----找图纸,没找到E555图纸,
后来找到了充电IC:  BQ24780 图纸
以及BQ24780 在 联想E455  板号NM-A231 上的应用电路图
和E555非常相似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共享

28脚VCC: 20v左右
1,2,3脚: 20v左右
4脚ACDRV: 20v左右

5脚ACOK:   3v
6脚ACDET:2.5v
7,8,9,10脚  0v

11,12脚SDA,SCL:  3V   ------EC,电池 相关
15脚BATT_TEMP:  3v  --------EC,电池 相关

16,21脚:0.8v左右
17,19,20脚: 0.2v
18脚BATDRV:  0.2v

24脚REGN: 6V
25脚BST:   5.7V

----一时看不出问题,就换个BQ24780先,还是不能充电
-------EC:  IT8586E是带程序的,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呢,再刷个EC程序看看,

刚好又来一台E555是可以充电的,
先读取了一个好的EC程序,读成功了,
再刷过来,也刷成功了
第一次在线刷带程序的EC,有些小激动,呵呵
(在此时,我觉得即使最终修不好,这个维修经验也有价值了

下面是我的经验:
在线刷这个
程序的EC:  IT8586E
工具:RT809H编程器
RT809H IT8586E  转接座

第1是,主板先不要插电源,

第2是    排线连接:买来的32针排线要用刀割掉8根,变成24针排线,
一头接主板键盘口要靠32脚这边插,另    外一头对齐转接板第1脚插,
再量一下,确保主板和转接板上的24个脚都要通
另外就是飞一根接地线,线要粗一点

第3是   RT809H编程器软件界面上设置线序,
其中没有ThinkPad  E555 的线序,要自己找

    我对照了图纸和EC和键盘口的连线脚位,
    e555,e455,和E450的线序一样的

第4是   点读、写后,再插电

EC刷成功了但是。。。还是不能充电

------于是把好的E555主板拆下,对照,发现4脚ACDRV: 20v左右不对,应该是25v,

上图,PQ14,PQ15是N沟,G极应该是大于24v才正常的,

之前能开机进系统都没注意这里
充电IC:  BQ24780 4脚ACDRV输出处有个PR85,断开后,4脚ACDRV输出是25v,是正常的

再一个个排除,发现PQ14已经击穿了,换了一个还不行,
,后发现去掉PQ33后25v正常了(是PQ33微漏电了)

不正常的时候PQ33的D极是近20V,对地阻值正常,可能在通电情况下PQ33是微漏电的,把25V拉低了
PQ33的D极对地阻值有明显偏小的话,D极是不会近20V的,
再装机测,充电正常了

虽然      1,保护隔离第一个管PQ14击穿了,   2,充电IC:  BQ24780 的28脚处有个电容短路了,但是10欧电阻PR87阻值变大了,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有19v, 隔离保护好像没有启动

我虽然修好了这个电脑,但是走了很多弯路,正是因为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请大家不吝赐教
比如,BQ24780 正常充电需要哪些条件?BQ24780的4脚ACDRV: 本来是25v,只是被拉低到20v左右,就会导致BQ24780不开启充电?
------ BQ24780S 支持混合动力升压模式: 详见附件:bq24780s 中文简单介绍,
当系统电源需求突然超过适配器最大电源水平时,
可利用此模式使电池对系统放电。 这样适配器就不会受损。
---我个人认为混合动力设计过于复杂,故障率会比较高

BQ24780 混合动力升压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其中PQ17在G极和主供电20v之间,好像也要拉低ACDRV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必要

 会员877666300鑫豆2024-9-11 08:21
 会员6296672元2023-1-4 16:42
 会员2393512元2022-12-11 14:23
 会员11153722元2022-12-9 20:07
 会员190772元2022-11-27 18:33

E555 IT8586E OK.zip

EC 程序

BQ24780 在 联想E455 板号NM-A231 上的应用电路图.pdf

bq24780s 中文简单介绍.pdf

网友A:
这个公共点不对,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共点不对,也能用,。,。

虽然PQ14击穿了,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有19v, 电脑还可以用,这个电脑运气太好了

网友B:
请问刷EC的转接座 在哪买的

网友C: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坏了 一般使用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刷EC的转接座 在哪买的

RT809H IT8586E  转接板    淘宝买的 我用的是RT809H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坏了 一般使用是没什么影响的

一般上说,是这样的

网友E:
这种座子的陈本有点高吧

网友:
809h 编程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座子的陈本有点高吧

RT809H编程器不到一千元,不算很贵吧
IT8586E  转接板 加排线 10元  还是便宜的

网友:
给高手加分

网友:
谢谢了好的很

网友F:
这个EC老是刷不好 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EC老是刷不好 怎么办

在线刷这个EC后, 我的经验是
第1是,主板先不要插电源,

第2是    电排线连接:买来的32针排线要用刀割掉8根,变成24针排线,
一头接主板键盘口要靠32脚这边插,另    外一头对齐转接板第1脚插,
再量一下,确保主板和转接板上的24个脚都要通

第3是   RT809H编程器软件界面上设置线序,
    我对照了图纸和EC和键盘口的连线脚位,
    e555,e455,和E450的线序一样的

第4是   点读、写后,再插电

网友:
E555这个机子确实不好修

网友D:
另外就是飞一根接地线,线要粗一点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并耐心回答问题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齐全,修的也都是比较新的机器 ,IT8586的程序由于没有买转换座所以一直没有去刷过程序。工具齐全修机就是顺手。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T809H IT8586E  转接板    淘宝买的 我用的是RT809H编程器

也可以买PEB-1转接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另外就是飞一根接地线,线要粗一点

给你加分了 8586的刷写相对麻烦

网友H: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I:
你这个没短路?充电芯片没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刷这个EC后, 我的经验是
第1是,主板先不要插电源,

谢谢你的回复大侠

网友:
充电是我最弱的,充电太难修了 嘿嘿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个三星的 有时充有时不充电的情况 拆下来扫下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买PEB-1转接座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09H IT8586E  转接板    淘宝买的 我用的是RT809H编程器

谢谢你了!

网友J:
如果 没有板对照   楼主有把握修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 没有板对照   楼主有把握修好么

你说到了痛点,在当时, 没有板对照   我没有把握修好,
就像没有大家在迅维共享的图纸,我也没有把握修好,
我虽然修好了这个电脑,但是走了很多弯路,正是因为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比如,BQ24780 正常充电需要哪些条件?
BQ24780 混合动力升压模式是怎么运作的?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没短路?充电芯片没保护吗

充电IC:  BQ24780 的28脚处有个电容短路了,
但是10欧电阻PR87阻值变大了,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有19v, 隔离保护好像没有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多谢你的鼓励

网友K:
楼主你的编程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加分了 8586的刷写相对麻烦

多谢你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编程器多少钱买的?

好像是800左右吧

网友:
没有彻底击穿,修这都麻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L:
排版调整下吧。一会大字一会小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排版调整下吧。一会大字一会小字。。。

好的,我去调整一下

网友M:
楼主能说下858用PCI-E怎么在线刷吗   我买了个还不知道怎么刷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也线刷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有经验价值!!加分加分

网友:
这么复杂   好帖子

网友:
这么复杂好帖子 太详细了

网友N:
楼主写的很详细,没有图的话有板对照修也是很不错的。。。要是Q14没有穿的话,怕是适配器开机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说下858用PCI-E怎么在线刷吗   我买了个还不知道怎么刷呢

858是什么,是it8586吗

网友:
这些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的很详细,没有图的话有板对照修也是很不错的。。。要是Q14没有穿的话,怕是适配器开机就会出问题了 ...

是的,要是Q14没有穿开不了机了的话,那我们维修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09H IT8586E  转接板    淘宝买的 我用的是RT809H编程器

兄弟给个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858是什么,是it8586吗

就是ITE8585   8586 的就是858系列的带程序的啊

网友:
充电部分不好搞,历害

网友:
非常的详细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说下858用PCI-E怎么在线刷吗   我买了个还不知道怎么刷呢

你买的是什么编程器,EC 还可以通过PCI-E 接口在线去刷程序吗,

但是PCI-E 接口没有和EC 直接通讯,是不是要CPU都跑起来才能去刷EC程序呢

网友:
淘宝搜“RT809H IT8586E  转接”卖家比较少的

网友O:
不正常的时候PQ33的D极是多少V啊?是把25V拉低了吗

网友P:
1.BQ24780S 支持混合动力升压模式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2.PQ33微漏电?
那阻值正常吗

网友:
不管咋样还是学习了啊?

网友:
楼主牛叉,这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正常的时候PQ33的D极是多少V啊?是把25V拉低了吗

不正常的时候PQ33的D极是近20V,对地阻值正常,可能在通电情况下PQ33是微漏电的,把25V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1.BQ24780S 支持混合动力升压模式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2.PQ33微漏电?

不正常的时候PQ33的D极是近20V,对地阻值正常,可能在通电情况下PQ33是微漏电的,把25V拉低了
PQ33的D极对地阻值有明显偏小的话,D极是不会近20V的,

BQ24780S 支持混合动力升压模式,详见:bq24780s 中文简单介绍,刚刚上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Q: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857-1-1.html,,,
咱俩好像

是的,咱俩的故障现象好像,咱俩的维修过程好像,你也是刷过EC 呵呵
不同是你的是HP,充电IC是BQ24725
发现你有个笔误,第一个管PQ102是N沟的

网友:
淘宝 楼下有问的、

网友:
没这个编程器!!

网友:
ec程序在线刷原来是通过键盘接口的,活到老学到老,震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咱俩的故障现象好像,咱俩的维修过程好像,你也是刷过EC 呵呵
不同是你的是HP,充电IC是BQ24725
...

是啊,,等我想改的时候已经改不了了

网友:
HP 的机子不充电会想到BIOS问题,其它的不会去刷BIOS

网友:
在线刷EC,学习了。

网友:
又来一神器。

网友:
来自: 河南 来自 河南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保护隔离是两个N沟道管子的G极都是由充电芯片直接控制的,由于第一个管子击穿,所以19V直接就通过了,而第二个管子也可以通过内部的体二极管得到小电流的19V,所以公共点其实还是可以测到19V的,只是N沟道管子要想完全导通是需要VG大于VS,至少要大三分之一,也就是25V左右,此时才能完全导通,所以这里EC检测到适配器电压不正常,肯定不能充电! |

网友: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保护隔离是两个N沟道管子的G极都是由充电芯片直接控制的,由于第一个管子击穿,所以19V直接就通过了,而第二个管子也可以通过内部的体二极管得到小电流的19V,所以公共点其实还是可以测到19V的,只是N沟道管子要想完全导通是需要VG大于VS,至少要大三分之一,也就是25V左右,此时才能完全导通,所以这里EC检测到适配器电压不正常,肯定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