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8):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ID 永强电子

  机器型号:戴尔N5110

  故障现象: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发过来的一台戴尔N5110,此机为二修机(首先声明,这个二修的上家是熟客,只会三板斧的,不算咱们正常意义上的二修。)然后打电话问一下客户(同行)电脑做过什么处理,客户说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不亮机)。干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接着客户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所以发过来了。

  基本镙丝都没有上,拆起来比较简单,拆散,先裸测一下!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1

  外接亮了,这下问题貌似简单了,那先换个屏试一下,状况一样,笔记本开机黑屏,背光亮,无显示。

  好吧,竟然都拆完了,找一下图纸10260-1,查一下屏接口吧!大概测了一下屏的信号线都正常,那顺便打一下LVDS,闲着也没事。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2

  这个是没接屏线的LVDS效果图: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3

  这个是检到屏的效果图,说明都正常。再测一下屏的条件,直接找到原因了。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4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5

  用镊子就显示正常了,问题就在这U4901了,这个前面是S0电,也可以飞线解决了,一根线。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6

  装机测试,正常。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戴尔N5110笔记本开机黑屏不显示维修 图7

  其实吧,这个维修没什么难度,无非就是一种思路。

相关阅读:

  戴尔N5110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2923-1-1.html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9311-1.html

网友:
这个是暗屏吧,这个是3.3v供电缺了

网友:
哈。跟我 早上修的故障一模一样。不过我没飞线。在料板找了个G5285换上。

网友:
这问题上家都修不好。。。还不如改行

网友:
珍惜劳动成果 加权限 维修不简单

网友:
即使没有示波器 屏接口的各种供电也应该测量一下,这个捡菜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也修过几台一样的

网友:
小故障 分析的不错 应该是暗屏 电筒可以看见图像

网友:
显卡没干坏算是万幸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  但是由于接错线  机器烧毁了             没有这个三v会内屏不显也不白屏   5脚芯片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输出三v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吧   和暗屏无关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暗屏吗,

网友:
修到过这个机器2片这种故障可以说是通病了把

网友:
少屏供电吧,这应该算是捡钱了.

网友:
暗屏的机器都比较好修。

网友:
应该是暗屏

网友:
给高手加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吧。写的这么详细。厉害了

网友(2020-06-30):
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牛逼的大神 顶起

网友:
直接跳过去。电压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