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8脚芯片up6103s8的应急代换

楼主(2017-04-18):
up6103s8备件较难找到,可以用常见的9214、7120通过改变电路来应急代换。而且一般的主板pcb都留有相关的焊盘,是能变通应用各种芯片的。
相比RT9214,up6103的1脚没有二极管,7脚没有连接Vout的电阻,另外其6脚的基准电压为0.6v,而9214的是0.8v。所以只要改变这三个地方,电压就能稳定出来。
pcb的1脚上一般留有二极管焊盘,7脚上也有电阻的焊盘,所以只需找零件焊上即可,6脚分压取样电阻我就不说了,应该都懂,找个分压计算器按照0.8v的基准电压能找到很多种电阻组合。有些主板6103的6脚没有下分压电阻,但有焊盘,装上便可!

网友:
最好原件代换
如果PWM芯片需要更改ECN 最好是测试后安全稳定了  给个全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