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系列不过内存

楼主(2017-04-18):
笔记本I系列不过内存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在检查哪儿呀  求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BIOS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在线等  老师们出来呀帮帮忙

网友:
不跑码,供电正常的话。基本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FF   ,估计也只有那些玩波的才搞得定了

网友:
报警滴滴滴    滴滴滴    就没用动静了

网友:
你若要确认不过内存那就继续再查下内存条件  测下SMBUS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看一下   还有几组电压  SPD REF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