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修iPhone6不开机简单故障

楼主(2017-04-18):
                来到实地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对手机行业的维修一无所知,到现在焊接的掌握,电路图的认识和了解(迅维的培训和系统对小白很有帮助)
                                     小6的板子是从华强北淘过来的

故障:PP_VCC_MAIN对地短路

维修过程:拿到板子观察了一下,板子没有明显腐蚀的元件,没有着急上电,测量供电,刚测量第一组供电PP_VCC_MAIN就对地短路,然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下                    电容电阻和元件,没有问题
                 想到WIFI/蓝牙的C5202_RF容易短路,直接干掉,测量VCC_MAIN还是短路

                然后继续打和PP_VCC_MAIN相连元件电容电阻电感对地阻值
                测量发现U1602闪光灯升压管的电感另一端对地短路,拆掉L1605测量两端,两端都是短路,之后拆U1602测量电感两端,PP_LED_DRV_LX不短了,                     PP_VCC_MAIN还是短路

              继续打PP_VCC_MAIN相连元件阻值,在测量背光灯芯片的电容发现C1530(PP_LCM_BL_ANODE)相连的三个电容阻值偏低(20几左右)找到OK版测量               正常阻值(600左右)
              判断可能背光芯片坏拉低PP_VCC_MAIN和PP_LCM_BL_ANODE,但是我没有拆背光芯片,背光芯片的两个电容也是容易短路的,就先简单后复杂,把两                个电容先干掉
              拆掉之后PP_VCC_MAIN不短了,PP_LCM_BL_ANODE阻值也正常了

              从拆件版拆了两个电容装上开机一路顺畅,开机之后有屏幕锁,关掉,进入恢复模式看ID-------查过已激活,当搬版练吧!

                    感激徐老师,李老师,朱老师,谭老师的指导和教诲

                                                                                     徐老师镇楼
                                                  徐老师请假了,老徐我们都想你了 。二期新来的都趴好了。

网友A:
大神学的不错,膜拜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学的不错,膜拜膜拜

小白小白,你才大神

网友B:
哈哈哈 老徐看到会不会打死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老徐看到会不会打死你

老徐好人,不会打人的

网友D:
师弟真厉害  有空再去实地学习学习

网友:
看着认真的时候被最后一张惊吓到

网友E:
是C1597 和C1552 这两个电容拆掉就不短路吗? 电容不可以直接拆了不装 还要再装好的吗

网友F:
你这技术还算是小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1597 和C1552 这两个电容拆掉就不短路吗? 电容不可以直接拆了不装 还要再装好的吗

拆一个是可以,建议还是装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徐好人,不会打人的

不打人,作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弟真厉害  有空再去实地学习学习

老徐等你 ,去吧。

网友:
你把老徐的爱好都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1597 和C1552 这两个电容拆掉就不短路吗? 电容不可以直接拆了不装 还要再装好的吗

我感觉练手,懒一点可以只装一个,但是真正客户的机器还是都要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技术还算是小白吗。

还有很多要学,算是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打人,作死你。

是的是的,深有体会,老徐和阿林那折磨人的点子多着呢!

网友G:
看看,学习学习!感觉现在啥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学习学习!感觉现在啥也不会

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
你有捣鼓出来这张照片啦.哈哈,还真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深有体会,老徐和阿林那折磨人的点子多着呢!

看来你被调教过啦。

网友F:
你PS得真的很像老徐。太有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PS得真的很像老徐。太有才啦。

同学P的 我盗图的

网友:
用心学习必有回报,祝楼主在维修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网友H:
多发帖,多修机,功夫自然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发帖,多修机,功夫自然长进。

多谢,李老师鼓励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这值得借鉴

网友:
以后欢迎多多发帖交流经验!

网友:
烧鸡法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弟真厉害  有空再去实地学习学习

迅维随时欢迎你,
迅维培训招生办公室电话:
0755-27396416、0755-27396417
联系QQ:981775188     1727176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