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雷击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8):
    故障:客户说是雷打坏了,接上可调大短。
    版号:DA0HK6MB6G0  MBX-268

                 首先拆机,公共点阻值为10欧,明显短路,烧鸡 ,PQ222发烫,换掉在测量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这个是雷击坏的地方,75欧的电阻已经全部牺牲,找了4个换上,这个网卡多半挂了,先不管他 修开机再说。
在测量各路电感阻值正常,通电,待机0.132  明显偏大, 手摸51427待机芯片发烫,PS: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测量51427线性5V阻值只有10欧,短路啦!
                   通过图纸发现5V线性去了一个芯片,此芯片是5V线性转换成3V线性用来给EC供电的, 经测量4脚短路,多半EC阵亡了!  烧一下试试吧。
                     用1V烧 摸EC果然烫的要死,此EC型号是npce885L,没有现货,只有885G,和885P,论坛上找了下  有人用885P代换成功过,试一试吧。
                               几分钟后  通电 可调动了下  没反应了 ,不上电!  没办法了,去其他地方找了一个换上直接通电一路小跑亮机。
                       进系统一看有线网果然用不起,RTL8111F的网卡  找了半天 居然又没货,只有个8111E,论坛看看  有人说可以代换,试试吧, 几分钟后进系统 能认到网卡,打不上驱动  换系统还是一个鸟样,  看样子还是不行,算了 发一个回来吧。
        苦苦等待几天后。。。。。。。。芯片到了,换上之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菜鸟维修,老鸟板砖轻拍!码字辛苦,维修更辛苦  麻烦加点分嘛(加分不扣自己分哦)!

网友A:
真谦虚,助理工程师了,还自谦是菜鸟!

网友: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被雷劈的,做了什么亏心事哦。   楼主心细,修得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谢谢了好的很

网友B:
坏了4个75欧电阻,一个ec,一个网卡芯片,修好后还自称菜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坏了4个75欧电阻,一个ec,一个网卡芯片,修好后还自称菜鸟

我也只能修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谦虚,助理工程师了,还自谦是菜鸟!

哪有,和论坛里各路大神比起来 真的菜鸟,我也只能修修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只能修修供电。。。。。。

供电问题全部解决 基本95%以上的了

网友E:
你们是怎么认证的?

网友F:
这不是雷击,是适配器挂导致把

网友G: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H:
雷打的机子  今天也收了一个  估计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雷打的机子  今天也收了一个  估计是不好搞

一般还是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雷击,是适配器挂导致把

他说是雷击,而且网卡芯片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怎么认证的?

首页有月饼老师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问题全部解决 基本95%以上的了

哈哈 谢谢版主的加分

网友:
还好雷击没有的大面积烧芯片

网友:
芯片能代换 这得看某些机型

网友:
楼主好功夫,
真是不错呀。

网友:
一看就懂,楼主不仅技术不错,写文也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雷击,是适配器挂导致把
当事人没事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