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3435-B,不出PM_SLP_SUS_L

楼主(2017-04-18):
A1465 ,有待机不触发。经查,3.42,3.3V有。PM_SLP_SUS_L:0V。

论坛查了一下,黄老师说了,关键VCCDSW3-3,还有PM_DSW_PWRGD都有3、3V
就是不出PM_SLP_SUS_L。

H55
检查CPU 的 晶振 ,INTVR等等,如果 所有触发条件都基本的话,你的CPU 报废了,没搞头了

网友:
好怕CPU挂了。、

网友:
还有需要什么条件吗,哪位,提醒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就比较奇怪了

网友:
谢谢了好的很

网友:
条件满足换芯片

网友A:
换CPU留到最后了

网友:
要真CPU挂了就麻烦额

网友:
查一下32K,桥待机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B:
比如RTC部分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RTC部分正常否。

RTC电路 都正常,就PM_RSMRST_L没 ,这个应该是PM_SLP_SUS_L先出,它才是吧。

网友:
smc_reset_l这个信号

网友C: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大神有啥想法呀,直说。牛B直接给方法。

网友:
参照一下时序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留到最后了

继续查桥的触发条件   u 最后考虑  若是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标记的全部正常

网友:
这个正常的。EC都没问题

网友:
已经搞好了,桥的晶振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