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700 卡LOGO

楼主(2017-04-18):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 G700机子,开机卡LOGO。第一反应就刷BIOS,刷完之后故障依旧,最后换了个2代I3的CPU 就好了,可问题是客户原来的是个3代I3的,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给支个招呀!!!!!!!!!!
最后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确定故障 !U导致的问题 那就换三代的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故障 !U导致的问题 那就换三代的试试啊

换了个三代的还是卡LOGO ,有二代的就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