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人ALIENWARE 17 报错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7-04-18):
一台  外星人ALIENWARE 17 笔记本板 不通电 代电烧了一个洞 烧了几个芯片 (这细节就不说了)修完通电 显示 都正常了  麻利的装起来 装好开机在WINLOGO时蓝屏 也没多想 很多笔记本拆完后硬盘模式都会变 改一下硬盘模式就正常了,可这台机子 就怪了 改完硬盘模式 开机显示些英文 (本人英文不好)大概意思是 “私人东西 不能出售”  然后按什么键盘都没用 显示那些英文后屏幕就没图像再一直报8声,电池放过电(最长放了8小时 )南桥BIOS 刷过  EC BIOS 刷过。外接配件全拆了也是一样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提示 不知道从哪下手  报8声  显卡? 屏幕 ?CPU? 可前面是好好的 只是调了一下硬盘模式就这样了 如是显卡和屏幕的问题 应该可以进BIOS吧  现在连BIOS都进不去  键盘完全没反映。外接键盘也是一样的  那 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论坛有BIOS资料吗先刷个试试,如果不行应该是BIOS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建议你先刷个bios程序试一下哈,这个我也没有见过,只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BIOS资料吗先刷个试试,如果不行应该是BIOS里设置有问题

刷过来了还是一样  主板上那些什么 24开头的全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刷个bios程序试一下哈,这个我也没有见过,只能试一下

刷过来了还是一样  主板上那些什么 24开头的全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BIOS资料吗先刷个试试,如果不行应该是BIOS里设置有问题

BIOS都进不去 所有键都不能用

网友C:
联网了,被锁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网了,被锁了吧

都没进系统 不可能联网啊

网友:
刷个bios呗

网友:
是M17  还是17

网友:
是17的 没有带M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报警8声  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进系统 不可能联网啊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打客服电话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吧屏幕上的字打出来百度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 呢

网友F:
应该是检测到用户模式改变了,硬盘加密了?问下客服,怎么恢复使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打官方的客服电话问下吧。

网友H:
不插硬盘会出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插硬盘会出现不,,,

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吧屏幕上的字打出来百度一下

这回打到百度上去 度娘没理我

网友:
试过了  不装硬盘都这样 BIOS刷了少也有7种  那些带24 开头的全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检测到用户模式改变了,硬盘加密了?问下客服,怎么恢复使用

不装硬盘也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打官方的客服电话问下吧。

放一边吧  哪天我心情好了 可能一下两就整 好了

网友I:
有个网址提示 premamod.com  看下有帮助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网址提示 premamod.com  看下有帮助没

你的网站打不开呢,显示无法找到此网页

网友:
最近比较忙 忘了回复一下 机子处理好了  还是BIOS的问题  后面找了一个新加坡版本的就可以了 但开机很慢 后面合成了一下 完美收工  谢谢兄弟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