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检测不到 求思路

楼主(2017-04-18):
显卡黑屏开机报警风扇是转的,我摸gpu背面有温度,金手指电容完好gpu金手指打值正常刷了bios也没用,gpu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奇怪的是我把这个显卡插第二插槽,显示器接第一插槽的好显卡都导致开机黑屏不认卡,还有什么检测方法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开机报警怎么刷的bios 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报警怎么刷的bios 编程器?

嗯 用CH341A编程器刷的

网友A:
你这问题挺奇怪 都无法识别的卡怎么能影响到好卡 。显卡金手指的复位 时钟脚的二级体值正常吗?显卡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挺奇怪 都无法识别的卡怎么能影响到好卡 。显卡金手指的复位 时钟脚的二级体值正常吗?显卡各项供 ...

说的也是但的确是不正常报警,显卡金手指复位时钟二级体怎么测量?供电我只测试过显存和gpu(具体数值忘了晚上再测量看看)别的供电没测试过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是但的确是不正常报警,显卡金手指复位时钟二级体怎么测量?供电我只测试过显存和gpu(具体数值忘 ...

万用表二级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测a11复位  时钟a13 a14其他数据地址也要打值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二级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测a11复位  时钟a13 a14其他数据地址也要打值是否一致。

非常感谢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