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L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18):
                                                     E47L触发掉电维修(小白教程贴)

机器型号:联想 E47L
主板板号:DAOKL9MB6F1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故障电流现象,待机0.015触发到0.184掉电)
   待机电流:
    触发后电流:
这个电流很明显是缺少电压导致,扫荡到二级电压转换后发现敌情,
PQ53转换不成功。
  实测PQ21 1脚触发后5V被拉低, 3脚触发后无电压,2种可能:
     一种PR55挂掉,另一种PQ21击穿拉低1.5V_ON.
拔了下料板找到有个一模一样的板子,直接更换PQ21,和PR55故障解决。

期待已久的画面来了。。。
      送修的机器裸板没屏,只有外接测试了,文采不好,
路过的随手拍砖加分吧。

网友A:
楼主威武  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  修的好

简单故障 混点分

网友B:
不错了  直接了当 不拖泥带水  加分

网友C:
高手啊 轻松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 轻松收钱

需要你的分分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值得我等研究

网友D:
真是混分 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混分 来了  ....

  重在参与

网友:
图文并茂 详细

网友:
楼主可以,玩得6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E:
帖子写的详细 加分了 鼓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写的详细 加分了 鼓励发帖

散开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  直接了当 不拖泥带水  加分

谢了。。。。

网友:
帖子写维修过程很祥细,加分支持。

网友:
小白表示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F:
小子你马上成修神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不能裸板了,要带电池

网友:
高手和我这样的菜鸟区别挺大的哈

网友:
厉害厉害  不拖泥带水

网友:
加分支持  很不错的  好好好

网友:
我有个有pltrst 还是掉电

网友:
一杆到底  顺溜,。。、

网友G:
PQ21也坏了?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Q21也坏了?不受控??

有料板直接换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好

网友:
好技术 加分

网友:
给大师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子你马上成修神了

景哥,最近可好

网友H:
楼主,这样掉电怎样测呢?还没有测出来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样掉电怎样测呢?还没有测出来就掉电了。。

按开关测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修的好,学习经验了

网友:
送修的机器裸板没屏,只有外接测试了,外接能亮吗。我外接咋就不亮呢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得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缺少电压。扫荡扫的准确。思路对了,修的就快。加分

网友:
还活着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明确,适合我们这些长经验

网友:
猜测是上拉电阻氧化导致。

网友:
简单明了 修机器很顺畅

网友:
来学习了 好多好帖子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直接秒掉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手上有台hp CQ42  开机 0.2马上就掉了。这个怎么修要

网友:
就是击穿了导致的少电压

网友:
励志啊 最近有点淡

网友:
牛掰了 直接查EC 的条件吗

网友:
工作台很干净

网友:
修过好多这样的故障,虽说很简单,但是没时间编辑啊

网友:
最怕修掉电,楼主真牛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这种问题全当检钱

网友:
图文并茂,一看就明

网友:
给你加分,不解释

网友:
或许只是上拉电阻的问题,PQ21不用换

网友:
一步到位,恭喜楼主

网友:
缺电压掉电,楼主干净利落

网友:
你好,朋友,这个电流很明显是缺少电压导致,扫荡到二级电压转换后发现敌情,
PQ53转换不成功。请问查转换电压查哪个信号?转换电压主要在EC边吗?求解。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佩服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厉害

网友:
看来修掉电都很历害

网友:
有技术就是捡钱

网友I:
权限不够,只能加一分了

网友:
广达的掉电要么少电压,要么短路,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缺供电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故障比较明显

网友:
这个问题你怎么一上来就想到是转换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J:
可能只是PR55坏吧,PQ21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权限不够,只能加一分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只是PR55坏吧,PQ21应该没有坏吧

应该是。。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啊

网友:
高手了广达的掉电也是无语

网友:
不太好搞的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最重要!

网友:
学习了 。写得很好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拉线的

网友:
解决的很速度

网友:
估计就电阻坏了。问下楼主,二级电压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电压的?整板测量还是看图纸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