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楼主(2017-04-18):
CQ40   触发    +3vs  +5vs   不出   一回就掉电    打开图纸   发现SUSP#是由ec116pin发出     但触发时susp#不发出信号    是怎么回事呢      大师们讲讲解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没到哪一步,前面可能还没满足

网友:
EC条件 程序查下

网友A:
楼主,我看了不明白,有问题请教一下,susp正常是要为高电平才对,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了不明白,有问题请教一下,susp正常是要为高电平才对,对吗?

susp低电平   susp#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p低电平   susp#高电平

哦,原来这样

网友:
看下EC 是否收到Slp信号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是个练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