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上电2A多掉电,

楼主(2017-04-18):
e40上电2A多掉电,供电都起来了,cpu超烫,不是cpu问题

网友:
是不是AMD的U呀。。。

网友:
AMD的机器  机器亮屏 要2A以上

网友:
是什么CPU的啊?

网友:
E40 两款 一个显卡 一个北桥都是极其爱出问题的

网友:
干显卡把。

网友:
intel 的,一上电就2.几安,把19v拉的有杂波了,昨天没空看,而且也没分了,今天修

网友:
E40  大多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