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47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7-04-18):
今天接到一台此机器   插适配器无任何的反应  机器还在保修中  客户很急  要付钱维修   报好价格拆机   到论坛下载da0y61mb6e0这个图纸  测公共点无电压   打值为0  直接烧 触摸的PD5有点温度   拿掉后阻值正常   通电后亮机

网友A:
烧鸡大法在维修短路故障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在维修短路故障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是的   不过公共点短路也有烧不出来的    前段时间有台外星人   大短路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   就是烧不出来

网友C(2017-06-25):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过公共点短路也有烧不出来的    前段时间有台外星人   大短路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   就是烧 ...

我想知道最后呢,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最后呢,哪里的问题!

换板子了

网友:
公共点居然也放稳压二极管,很良心啊,很多机器也就电源口放一个

网友(2019-08-16):
           这是送钱的活啊~!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