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5台机器

楼主(2017-04-18):
1.IBM T60故障不开机
开机测试待机电压正常,按了开关之后没待机了。

换待机供电后面的滤波电容 用了2个330的。修复

2.联想K29
故障不开机
测试待机0.003 按开关没反应。测试没有待机电压(根据时序看了是开机之后才出来的)也没有ACIN
根据时序查 待机芯片收到公共电压之后要发出LDO3 LDO5   测试没有发出  换待机芯片解决

3.联想E47G
故障开机不定时暗屏
拆机测试暗屏的时候没有DISPON信号(背光开启信号)

经测量,R39前端3.3  后端1.2V
Q6 为截止状态
直接飞线R39后端 到 D1后端问题解决

4.DELL V131
故障关机不断电
机器关机屏幕黑了,但是电源灯,风扇WIFI等都不能关闭,电流停在0.5A
刷BIOS解决

5.联想G470
故障开机不显示
测试发现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测试EDID有波,换了屏还是一样。最后换了EC解决问题。

网友A:
楼主的生意好,而且都是些捡钱的机器,羡慕

网友B:
楼主这是秒杀的故障贴
不如分开来写  把最后一个贴子用图纸分析会得到更多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秒杀的故障贴
不如分开来写  把最后一个贴子用图纸分析会得到更多的分

嗯,好的。  下次注意了 。这是今天修的机器  就一下列出来了。下次好好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生意好,而且都是些捡钱的机器,羡慕

今天是比较顺利的

网友:
哇靠 1天修5个

网友:
都是比较简单的故障

网友C:
第五那个G470  尽然是EC问题 经典

网友:
修到过几片华硕k42系列的屏接口的i2c总线有波形的,lvds不显示,vga能显示的机器。。。和ec有关系?明天换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五那个G470  尽然是EC问题 经典

手头上还有两片这样的主板,显卡都换了新的了。。。i2c波形正常,vga百分百能显示,lvds偶尔能显示或者
不显示的。。。版主修好过吗?显卡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头上还有两片这样的主板,显卡都换了新的了。。。i2c波形正常,vga百分百能显示,lvds偶尔能显示或者
...

遇到过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 换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 换EC好了。。

换ec能好的,可能是要ec开启lcdvdd和blon和pmw的。。。明天换来看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换EC案例经典,怎么想到的?

网友:
不详细,新人很难懂

网友:
说是秒杀,,估计也挺费劲的吧,,楼主牛逼

网友:
LZ流弊,一天修5台,加分了

网友:
“测试EDID有波,换了屏还是一样。最后换了EC解决问题。”可以具体分享一下维修的思路吗,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 换EC好了。。

不过我的是 戴尔 纬创代工的机器 记得上次搞了好久 换屏幕 排线 都不行 差点换显卡 后来去才杀EC 试试 结果就好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g470  死活不出供电  原来ec也有可能

网友:
迷迷糊糊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