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不触发

楼主(2017-04-18):
板号:NM-A031不触发 EC换了 桥换了 BIOS刷了 有么有通病不行就换板子了

补充内容 (2017-4-19 14:59):
板子已经修复了  换了EC还不行 一查EC带程序 摘下来刷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也太武断了吧

网友:
这种 要查ACIN   LID   RSMRST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就是啊 这个EC有程序的

网友:
找下图纸具体分析下

网友:
测测条件再说

网友:
你有没有EC程序啊 ?楼主  !410592705    我的Q   谢谢 !

网友:
ec用的什么编程器刷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Novo#这个电压被拉低导致不开机的    把那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不触发,首先考虑刷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