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MATE8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8):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MATE8手机,说是不充电,尾插在别的地方换过了,但没有修好,于是拆出主板,插上充电器,万用表直流20V档,在滤波电容C2926上测,有5V电,说明尾插和尾插排线都是好的,于是查原理图(本论坛已经有MATE8的原理图了,就不再上传,以免重复),在滤波电容C1603上测不到5V电(正常情况下应该有5V左右的电),于是判断出充电保护管U2902有问题,果断短接C2926和C1603(非接地端),故障修好,交机收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MATE8主板图

MATE8主板图

网友A(2018-05-07):
U2902相当于防静电装置(早期大多早采用二级管),防止充放电插拔过程中浪涌过大造成后级故障;实际华为系列维修过程中,此芯片损坏造成不充电,占92%,可以说,是通病;对于大部份维修店铺,受限于物料不足,客户着急使用,大多是短接完成修复

网友B(2017-04-19):
也就是说,绕过U2902,直接把尾插过来的5V连过来对不?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偶遇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绕过U2902,直接把尾插过来的5V连过来对不?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D:
给个 图纸发一下就看懂了,这看的稀里糊涂

网友:
收了好多钱

网友:
相当于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个 图纸发一下就看懂了,这看的稀里糊涂

你好,这个论坛里有MATE8的原理图,所以我就没有上传

网友:
修手机真是简单粗暴啊。说轻松也轻松。多练习才有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绕过U2902,直接把尾插过来的5V连过来对不?

这样岂不是没有了保护功能,万一短路直接烧充电器或者是烧电脑USB?

网友F:
这样接是不是跟座充差不多了,会不会把电池充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 图纸发一下就看懂了,这看的稀里糊涂

论坛有图纸 ,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是不是跟座充差不多了,会不会把电池充鼓

那不一样,这个是两回事。

网友:
看人看地区啦,想多赚点就报价高点啦。100以上吧,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论坛里有MATE8的原理图,所以我就没有上传

我的意思是楼主发帖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故障这一块的图纸截图发上来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楼主发帖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故障这一块的图纸截图发上来更完美了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以后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岂不是没有了保护功能,万一短路直接烧充电器或者是烧电脑USB?

这个我不清楚,你得问问楼主。

网友:
这资料 能学点东西了

网友G:
能换内存不???

网友H: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I:
国产手机感觉只可以换屏

网友J:
保护管坏了 就不能换吗  这样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护管坏了 就不能换吗  这样保险吗

可以换,但是没有配件的时候怎么办?这样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手机感觉只可以换屏

主板上的一些故障还是可以修的,只是大家没有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捡料,谢谢楼主

客气了,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说的很对

谢谢你,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换内存不???

换不了呀

网友L:
厉害,厉害,又学 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厉害,又学 一招

相遇在迅维,一同成长

网友:
这样不好吧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以后最好是加上你拆下元件的图片。更具说服力。

网友(2018-04-02):
直接飞线借电5V,能解决充电,但少了保护。
如果用劣质充电器或车充,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也就是说,绕过U2902,直接把尾插过来的5V连过来对不?  他说的对吗

网友:
                          失去部分功能了。

网友:
我反正是看不懂现在,才学没多久。。。。

网友M:
这个手机有原厂图纸吗,我遇到很多不冲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手机有原厂图纸吗,我遇到很多不冲电问题。

有的,原厂图纸很早就有了,你可以找找

网友:
楼主技术无人能挡了,我有个一加3手机,电量永远显示50%,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能修吗?

网友:
这样短接如果充电器质量好倒无所谓,遇到差的就呵呵了

网友:
修好收钱才是硬道理了,,,,,,,,,,,支持下

网友:
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N(2018-05-02):
能找到问题 解决问题就不错了。好多维修是否都是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找到问题 解决问题就不错了。好多维修是否都是飞线的

嗯,现在维修智能机,飞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O:
感谢 朋友的分享 与我们一起进步  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谢 朋友的分享 与我们一起进步  好好学习

恩恩,一起努力,这里是学习的好天地

网友P:
修手机真是简单粗暴啊。说轻松也轻松。多练习才有行

网友Q: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这样简单粗暴的短接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这样简单粗暴的短接不太好

是的,如果有配件,换一个肯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中。。。。。。。。。。。。。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手机真是简单粗暴啊。说轻松也轻松。多练习才有行

是的,手机中的电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多学习多练习,还是可以修一些故障的

网友:
客户充电器或线没问题的话,这样短接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简单粗暴有效!楼主厉害
偷偷的问一下 收了多少钱?
还有拆屏蔽罩多少度 风量多少用的2008还是861?最近刚入坑总把座子吹胡

网友:
短接不怕过流吗,那样可是会连手机一起烧坏的

网友(2018-06-08):
明白了原理之后,修机真的就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的事情了。听人说说都很简单,到自己身上就是各种的没头绪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902相当于防静电装置(早期大多早采用二级管),防止充放电插拔过程中浪涌过大造成后级故障;实际华为 ...

图错啦,in是输入。out是输出。不过还是谢谢层主配图 方便理解

网友S:
我想问一下,像国产机这样的屏蔽罩摘除以后还装回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想问一下,像国产机这样的屏蔽罩摘除以后还装回去么?

不用装回去,我修安卓机,拆掉的屏蔽罩都没有安装

网友:
就怕直连了之后就不开机了、哪就心情不美丽了、

网友T:
这样太不安全。碰上电网不稳,充电器垃圾的主板估计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太不安全。碰上电网不稳,充电器垃圾的主板估计直接报废

基本没啥问题,此方法适用于没有配件但是又想挣钱的时刻,还需要自己拿捏

网友U:
资料是好资料 就是我们现在想学手机的不懂的原理的看到稀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U:
资料是好资料 就是我们现在想学手机的不懂的原理的看到稀里糊涂

慢慢来,前期把基础打好,懂原理了,再维修,就更得心应手

网友U(2018-07-08):
打基础主要学习什么。有没有什么资料推荐  想学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说的很对

充电保护相对来说还是不太重要,见到过很多老人机端子都插掉勒,上机就保护的,从新焊接基本都是正常,很少烧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U:
打基础主要学习什么。有没有什么资料推荐  想学修手机

建议先看看迅维里的基础知识,比如元器件识别等,有问题可以切磋。

网友V:
芯片输入输出是不是标注反了?另外图纸能上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芯片输入输出是不是标注反了?另外图纸能上传吗?

标反的那个图不是我传的,是评论人上传的,这个手机的原理图,迅维网里能搜到的,祝你每天都进步

网友(2018-10-23):
谢谢,很有帮助的帖子。解决了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谢谢。支持有经验的人分享经验

网友W:
没有图没有点位应该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W:
没有图没有点位应该不好搞

有的,这款手机的原理图和点位图都有,迅维里能搜到

网友X:
发的图纸看到我头晕。怎么输入端变输出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X:
发的图纸看到我头晕。怎么输入端变输出端了。。。

那就有时间了好好看看图纸哦,看图不是一日之功,坚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有时间了好好看看图纸哦,看图不是一日之功,坚持,加油

我说的这个图,标注的进来和出去都搞错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有的,这款手机的原理图和点位图都有,迅维里能搜到

就这原理图,闭着眼都能懂。。。居然还有人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就这原理图,闭着眼都能懂。。。居然还有人看错~

不知道,这图里面的红字不是我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