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en信号反复高低循环,显示器一亮一灭,还有救吗?

楼主(2017-04-18):
有一带触摸屏的12寸老液晶显示器,故障现像是上电后图像出来就灭,又出来又灭,反复循环。仔细观察图像最右边的10%出现在了最左边。

拆机检查排除灯管问题,各主要供电5V,3.3V,1.8V,包括外接电源的12V,都稳定。电容也无鼓包漏液。

发现en信号从0.1v-5v高低反复,跑线发现这个信号的是SM5964芯片通过控制一个三级管输出的,三级管没有问题,芯片脚上的电压高低反复。

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家看看这个机还有救吗?

淘宝上倒是有卖一模一样的板,但程序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A:
我遇到一个也是一样的故障  最后在电子城淘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A:
你找一个主芯片RTD203(X)V的主芯片就可以

ROM  RTD2120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主芯片RTD203(X)V的主芯片就可以

ROM  RTD2120L

(x)v是表示?不太懂这个。

我的芯片上印的 RTD2023L,下面这个链接卖的不知道能行不?真的不用刷程序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3249808170&_u=t2dmg8j26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也是一样的故障  最后在电子城淘了一个一样的

最后在电子城淘了一个一样的

是不修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在电子城淘了一个一样的

是不修了吗

我没有修好   客户急着要 只能换了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转换排除一下,不行的话,再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修好   客户急着要 只能换了一个差不多的

看来 淘的钱不多 给客户又挣钱了

网友:
老板子不太会修

网友:
这个也可以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主芯片RTD203(X)V的主芯片就可以

ROM  RTD2120L

RTD203(X)V,这个什么意思啊,有点看不懂呢

我的芯片是RTD2023L,网上随便就能找到外观一模一样的,买回来能行么?

网友C:
貌似驱动板很便宜的,直接换个然后刷程序不就解决了

FYY

南门二饼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收藏好。

南门二饼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D:
直接飞屏供电到EN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驱动板很便宜的,直接换个然后刷程序不就解决了

评分整错楼层了,抱歉!回复一下加回去。

另外小声问一下这个板买回来用什么工具刷程序,是刷那个SM5964还是RTD2023L, 还是两个都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屏供电到EN上试试

试过了,不行的。强制飞线en虽然能有,但只能解决背光,图像还是有无循环,只不过无图像是不是黑屏,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屏供电到EN上试试

后来发现不接vga信号的时候,en信号是稳定的,显示正常!(当然是显“没有信号输入”这几个字)

接上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
直接飞一个EN信号试下呢,从屏供电上飞

网友E:
亲更换驱动板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更换驱动板不可以吗

今天找到一块通用驱动板,换上之后居然直接亮了,美中不足分辨率差了点,凑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驱动板很便宜的,直接换个然后刷程序不就解决了

呵呵,没事的,你得先搞清楚哪个是装程序的芯片哦,这个根据型号可以查到的啊,具体怎么刷得有对应的座子才行的啊,还一种办法就是你买回来不行的话可以对换芯片,反正也好焊接的

网友:
可以 买 回来

网友:
我手里有很多老式驱动板 一个都不行
所以淘了一个

网友F:
感觉你修显示器还不是很专业啊  从你前面做的几个动作来看   EN跳  那么我们断开负载还跳不? 还有你的EN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若高有效 我们人为给它一个高看看 EN跳多么简单 就那几个条件 短路 打火 负载能力不够 滤波不良  芯片本身的话 我是碰见的少  要么不发出 既然发出了 就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修显示器还不是很专业啊  从你前面做的几个动作来看   EN跳  那么我们断开负载还跳不? 还有你的EN是 ...

这些都试过了。en高有效,断开vga不跳的,前面的帖子里忘了写了。这个en是cpu个脚通过控制一个三极管输出的,上拉没有问题。强给en拉高故障基本一样,只是原来黑屏的时候变白屏。

最后从不接vga en不跳变来分析,是信号芯片RTD2023的问题,修的话得去弄芯片,也许还要刷程序,我这条件不行,就不修了。后来找了个通用驱动板换上,分辨率不是很合适,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