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联想S300

楼主(2017-04-18):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S300,说进了水,接上电流表,0.055,待机偏高,初步判断有短路。好嘛,报价,喊客户第二天取、、、

等客户走了,噼里啪啦,拆下裸板,发现有一点进水痕迹,然而还有一件很尴尬的问题、、、、、KBC换过,集成CPU加焊过,BIOS刷过,当时内心就一万头草泥马奔过,不晓得以前是哪个NB人物整过的,整好了有没得问题哦。
   经啊看哈嘛,待机偏高,打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正常。待机的时候摸到声卡芯片有点温度,三下五除2,把声卡取了,电流表一接,还是0.05,呀呵,干错地方了。声卡芯片上起,又待机摸,发现PU502发热、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5/clip_image002.jpg
    量2,3脚输出有,2.3伏,查外设无问题,这里又发现图纸上面的供电是5V待机,实际量的3V待机,我不晓得是不是REV0.1和REV1.0有区别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6/clip_image002.jpg
反正找了半天1.0的图纸没有找到,好嘛,暂时放一段落,取下来的芯片02035673。。。。找了个图纸上面的芯片换上去了,待机不高了,0.01,还算正常了,就是按开关没得反应。这个时候就走了点弯路了,因为之前的那个芯片待机的时候就输出了电压,只是电压偏高,我就默认以为那个芯片待机的时候就应该输出1.8伏,结果就在那儿量了半天、、
    突然就想起,尼玛,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没得反应,我咋个不量KBC那边呢、、、
    开关3V,有跳变,开关经过1个三极管,到KBC、、、结果,三极管到KBC的线就不通了,我就曰了狗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7/clip_image002.gif
    KBC之前别人取过,我取下来看了下,内部过孔短线,从外面D40三极管飞线过来,开机跑码亮机,OK、、

网友A:
插图没插得进去,就变成那样子一么多代码了、、

网友:
厉害啊   高手  长见识了 我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A:
我是菜鸟
重点是分呢、分呢,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
重点是分呢、分呢,分呢、

请抬头往上看 !!!!!

网友B:
内部过孔短线,是怎么看出来的?从外面D40三极管飞线过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三极管是D开头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好好学习   好好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图没插得进去,就变成那样子一么多代码了、、

图片的上传方法不对 可以直接粘贴图片

网友:
图片呢,方法不对。

网友:
乱七乱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过孔短线,是怎么看出来的?从外面D40三极管飞线过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三极管是D开头的

KBC 取下来,114脚ON/OFF,过孔在KBC下面、、、、
嗯,下面有个D40的图、、

网友:
忽略那些杂七杂八的代码、

网友:
你自己写得太空洞了,直接开关到EC线路断,或其他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出来就行,前面五段都是没必要.不过初初发帖是总线想多讲点什么的,很理解的.都是过来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