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询问ram插槽旁电阻电压
M54 电容 有1.2V 传到 上面 只剩下 0.3V 插上cpu出现压降, 不插 12v 4p CPU没电压 排阻才有1.2V. 询问是啥问题...?
cpu

网友A:
有可能是排阻坏呗
hoshin
cpu 没电时,正常. 有点找不到头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排阻坏呗
cpu 没电时,正常. 有点找不到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