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机37L05HR花屏 屏幕成功修复

楼主(2017-04-18):
前几天回收一台创维液晶电视机,屏型号LC370WXE(SB)(V1)  故障是开机花屏,声音正常,拆机看看是什么东西做怪,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这台创维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维修方法,以供参考!1.创维液晶电视花屏,初步诊断应该是LVDS的其中一个信号丢失造成的机器花屏,2.LVDS插头接触不良,3.逻辑板或者屏本身,按上面步骤检查代换逻辑板故障涛声依旧,只有测量屏正常工作条件了,测量VIN12V VDA16V,VGH26V,VGL--8.5V,VDD3.3V,VCOM8V这些电压都正常,心想这下就麻烦了,可能是屏挂了。把屏拆下来果然发现Y驱动模块(横向扫描芯片)VGL没有电压,那只有跳线搞定了,看下图吧

网友:
你咋知道 那个信号几V的 你有点位图

网友:
屏没有图纸,凭我个人维修经验,测量COF那几个点位的电压没有发现VGL 负8V电压,所以就飞线咯,那几个点位的电压是正常时测量出来的,发上来大家备用。

网友A:
VIN12V VDA16V,VGH26V,VGL--8.5V,VDD3.3V,VCOM8V,这些测试点屏上有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12V VDA16V,VGH26V,VGL--8.5V,VDD3.3V,VCOM8V,这些测试点屏上有标吗

那些测量点屏都有的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 值得借鉴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挺好的!又学到你的手艺了!

网友:
不错,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申请报废了。

网友:
来晚了,不能加分

网友(2017-05-29):
显示器碰见过这问题

网友:
怎么判断的

网友:
记住他,以防万一。

网友:
太厉害了  这都能修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平时积累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平常只有屏坏就没得搞

网友:
支持飞线,谢谢分享!楼主又发了

网友:
标注电压那个图片    还有大一点的图片吗

网友:
这个故障的例子,VGL电压丢失还会出现这种故障,谢谢楼主分享。给个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