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71 G40-70 G50-70 的显存和显卡供电对地阻值!

楼主(2017-04-18):
RT~~~~我这个机器  客户机器清灰导致的  上电到0.9多一点 屏一亮(没背光那种)就掉电!我用示波器抓过LPC和内存排阻也都有波形!掉电的时候 我发现可调电源的过流灯会亮一下!我怀疑是不是显存还是显卡供电有微短!有没有哪个兄弟在修 帮忙测下!显存旁边的电容和 显卡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 掉电钱LCDVCC 也是抬高的!

网友:
只要不是完全对地 是正常的吧 希望有再修的帮你测下具体阻值

网友:
清灰引起的掉电大部分是上壳子的人不注意,吧螺丝上错,打伤主板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大部分清灰一起的掉电都是上外壳的时候螺丝上错吧主板顶坏了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电流表是不是限流了

网友:
再顶下 有没有在修的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