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M-A361 图纸 或者或者有高手知道Q6 旁边电阻多少通哪里 感谢

楼主(2017-04-18):
求助NM-A361 图纸 或者或者有高手知道Q6 旁边电阻多少通哪里 感谢

网友:
Q6就是触摸按键左键边上 论坛我看很多人遇到过进水都腐蚀这个地方

网友:
上面的大的还是下面小的?

网友:
下面的是R157  被+5VALW上拉  和第5脚一样 连到SUSP

网友:
是100K欧     但是我的 就一个电阻啊

网友:
没有拍照片看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了啊,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2017-05-19):
100K 连着Q6 的5,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