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40 大短路通病,此款机器有几处电容有问题,这是其中一处。

楼主(2017-04-18):
联想thinkpad e440 版号:aile1 NM-a151  rev:1.0
此款机器大短多数是电容短路,这是其中一处。用烧机法,看到此电容冒烟了,

网友A:
难道此机这批电容质量不佳!

网友:
迅维论坛里有几个这样的问题,别的地方电容短路

网友:
这机子越来越差了

网友:
用过无数次的烧机法修短路的板子,但出现冒烟的情况很少,楼主是用的多大电压和电流去烧的,太高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
什么叫机子差??这是维修的福利!!!!

网友(2017-07-05):
这是我们的福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此机这批电容质量不佳!

还是电容差,我相信你也修过其它机器是电容坏的吧,而是现在用料太少了,都是将就够用就好,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