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L800笔记本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7-04-18):
编辑: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
品牌:TOSHIBA
型号:L800笔记本
主板型号: DABY3CMB8E0
故障:笔记本开机显示白屏
有一个顾客拿来一台笔记本说:开机屏幕白屏。接过机器开机还原故障看看,开机显示屏果然和客户说的一样白屏,和客户交谈留机维修。
开始维修,先上张故障图片:

整个屏白雪雪的,外接能正常显示,客户说自己拆过屏,那先拆开屏看看屏线,拆开屏观察没有发现,判断故障在主板上。开始拆机.......一会儿主板拆出来了,如图下:

仔细观察主板没有什么发现,接上屏测量屏接口的条件,打开图纸找到了屏接口的图纸,如图下:
经测量:12VIN压电 17.5V4+3V电压3V20LVDS_PWM_R电压3V,测到2223LCDVCC 压电0V不正常,请看图下:

顺藤摸瓜追查LCDVCC发现是由U26产生,电路图如下图:
U26的工作原理是:4脚和6脚是供电,3脚是控制信号脚,1脚输出电压产生LCDVCC,在主板找到U26的实物,实测4脚和63.3V正常如图下:
实测U263脚控制电压3.3V正常,如图下:
实测U2610V不正常,如图下:
U26的供电和控制电压都正常,但没有产生LCDVCC电压,LCDVCC对地打值正常,判断U26芯片损坏。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再开机测U2613.3V已经产生了,请看图下:

此时屏幕有显示了,断电装好机开机测试一切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最后附上亮机图片:

 会员833426300鑫豆2024-6-12 23:31
 会员12135622元2022-11-30 19:11

东芝L800 DABY3CMB8E0.rar

网友A:
很好的图文并茂

网友B:
可能是客户拆机时候弄烧了,今天没分了,加不了了

网友C:
思路清晰,小白都看懂了。加分鼓励

网友D:
这个就是送钱啊

网友E:
最终还屏缺供电。

网友F:
机器都好修  发帖难啊 一直都不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图文并茂

嗯嗯!写帖子很花时间的,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客户拆机时候弄烧了,今天没分了,加不了了

应该不会的,只拆过屏B壳,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小白都看懂了。加分鼓励

大家学习才是好平台,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查出故障就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终还屏缺供电。

知道缺供电和故障所在就好维修。

网友G:
此机此问题是通病,故障点在风扇旁边,如果找不到料件也可以直接短接1 6脚。恭喜楼主成功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送钱啊

嗯嗯 找到了故障损坏的元件就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都好修  发帖难啊 一直都不会发

写帖子需要时间整理的。

网友H:
很清晰 的思路 啊

网友I:
这台机子  好像是通病  把   是给风扇押坏的吧

网友:
简单秒杀。

网友J:
思路清晰,不混乱楼主高手

网友K:
我修到过这机器问题,N511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L:
思路清楚,判断准确.

网友M:
楼主思路很好啊 写的很详细 已经加分了

网友N:
思路才是核心   还好tohsiba 有图纸 要没有就需要时间 啦

网友:
很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清晰 的思路 啊

怀疑故障查条件找到故障就好维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台机子  好像是通病  把   是给风扇押坏的吧

你也维修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知道故障和损坏的元件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不混乱楼主高手

安步骤来查条找出故障就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修到过这机器问题,N5110也是这个问题

这算不算是通病呀!

网友:
迅维网是大家学习的好平台。

网友:
大家一起分享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思路清楚,判断准确.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思路很好啊 写的很详细 已经加分了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才是核心   还好tohsiba 有图纸 要没有就需要时间 啦

有图纸还好修。

网友P:
思路清晰,不过应该是坏了之后客户再自己去拆的

网友O:
写帖子要花时间整理,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清晰,不过应该是坏了之后客户再自己去拆的

应该出现开机白屏,客户想自己拆来看看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写帖子要花时间整理,谢谢楼主支持。

写的确实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写的确实不错。已加分

谢谢楼主的加分鼓励。

网友R:
写的不错啊,,频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和加分鼓励!

网友S:
简单明了,让新手也看得懂,学到了

网友T:
有思路的维修才是好的维修,话说这要到一定的境界的

网友U:
简单明亮,思路清晰

网友I:
引用 网友O:
你也维修这样的故障吗?

修过3台   我直接   一个导线  拉过去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修过3台   我直接   一个导线  拉过去

直线导过去是可以亮机的,这样屏的供电是还没亮就提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机此问题是通病,故障点在风扇旁边,如果找不到料件也可以直接短接1 6脚。恭喜楼主成功秒杀。

嗯嗯!又一个通病,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写的不错啊,,频供电

屏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S:
简单明了,让新手也看得懂,学到了

大家分享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思路的维修才是好的维修,话说这要到一定的境界的

有维修思路判断故障正确维修起来就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U:
简单明亮,思路清晰

有思路按步骤一步步查就好维修。

网友V:
估计写贴的时间比修机时间还要长,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W:
白屏外接正常的都还比较好修

网友X:
那个芯片感觉好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估计写贴的时间比修机时间还要长,加分鼓励发帖。

楼主真的了解,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W:
白屏外接正常的都还比较好修

查条件知道故障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X:
那个芯片感觉好难找啊……

这种芯的确不好找。

网友:
我只想说666

网友Y:
白屏的机器首先考虑 lcdvcc电压

网友Z:
不错!故障描述得很到位!

网友AA:
这种屏供电芯片还是坏的瞒多的

网友AB:
思路清晰 明朗 透彻    非常帮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有高手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连通的

网友AC:
修的不错,我想说直连也可以吧!

网友AD:
这样问题的机器很多

网友AE:
看的我这个小白都懂了,谢谢楼主

网友AF:
wo我一般一根线飞过去

网友AG:
屏供电引起的,白屏,楼主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AH:
我还是偏向于一根线过去搞定

网友AI:
    分已加,楼主人好技术好,修好不忘发帖分享图纸,赞一个!

网友AJ:
我一般直接连过去

网友AK:
楼主分析的非常到位,图纸也给的很明确,之前看了别人的图纸加故障描述都没有看的很懂,突然感觉图纸也很重要啊,谢谢分享,希望楼主有更多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

网友AL:
思路清晰,看得太一目了然,加分

网友AM:
我也遇到过一个不同的本但是同样问题的,借鉴一下思路

网友:
干净利索。

网友AN:
思路清晰  很不错蛮  加分

网友:
从没发过贴

网友AO:
现在才知道输入开启正常,输出对地值正常就芯片损坏

网友:
这个修好不好,只能说师傅你真有闲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直线导过去是可以亮机的,这样屏的供电是还没亮就提前出来的。

一闪而过

网友AP:
学习了,兄弟修的不错

网友AQ: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AR:
我也碰到过,直接线搭过来,U26都没换,3.3V出直接装机。

网友AS:
可以在屏背面的接口处测量各针脚电压吧,那样就先不用拆C壳

网友:
查出故障损坏元件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Y:
白屏的机器首先考虑 lcdvcc电压

屏供电这个必须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不错!故障描述得很到位!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种屏供电芯片还是坏的瞒多的

屏供电芯片坏了导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思路清晰 明朗 透彻    非常帮   学习了

迅维是大家分享学习的好平台。

网友:
有芯片就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的不错,我想说直连也可以吧!

有芯片换一个比较好,直连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看的我这个小白都懂了,谢谢楼主

迅维是个学习的好平台。

网友AT:
好贴,只能加一分,一分也是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wo我一般一根线飞过去

直连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屏供电引起的,白屏,楼主思路清晰,加分。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AU:
白屏 如果是主板上的问题 一般都是屏供电问题,我都是直接飞线,呵呵

网友AV:
楼主挺细心的,学习了。

网友:
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好贴,只能加一分,一分也是爱啊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白屏 如果是主板上的问题 一般都是屏供电问题,我都是直接飞线,呵呵

简单直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挺细心的,学习了。

希望能帮到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分析的非常到位,图纸也给的很明确,之前看了别人的图纸加故障描述都没有看的很懂,突然感觉图纸也很重 ...

维修有图纸很重要的,有图纸可以准确分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思路清晰,看得太一目了然,加分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我也遇到过一个不同的本但是同样问题的,借鉴一下思路

希望楼主有好思路解决故障。

网友:
单刀直入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思路清晰  很不错蛮  加分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O:
现在才知道输入开启正常,输出对地值正常就芯片损坏

芯片条件满足的多数为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学习了,兄弟修的不错

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这样写帖子会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我也碰到过,直接线搭过来,U26都没换,3.3V出直接装机。

没有元件直连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可以在屏背面的接口处测量各针脚电压吧,那样就先不用拆C壳

这个也是啊!楼主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W:
追着条件查,果然有效果

网友AX:
看起来简单,自己查,还得懂点。屏供电,,后背光。背光有了应该说明屏供电开启出来了吧。

网友:
思路分析很清晰呀

网友AY:
怎么感觉板子好像进水了

网友AZ: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好帖,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W:
追着条件查,果然有效果

这个肯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W:
追着条件查,果然有效果

这个肯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看起来简单,自己查,还得懂点。屏供电,,后背光。背光有了应该说明屏供电开启出来了吧。

这个要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
思路和分析好才好维修。

网友:
帖子制作的不错

网友BA:
引用 网友G:
此机此问题是通病,故障点在风扇旁边,如果找不到料件也可以直接短接1 6脚。恭喜楼主成功秒杀。

哥们,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话就不能说里含嘘点,非要点名啦说啊!你再教新手们犯错吗?

网友BB:
修的顺利没走弯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A:
哥们,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话就不能说里含嘘点,非要点名啦说啊!你再教新手们犯错吗?

此5脚芯片确实不太好找,DELL M5110上面倒有。实在没有就拉过去了,哈哈

网友BC:
不错。换个芯片ok。有的人就直连了。楼主有良心。加分

网友BD:
不错,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诚信电脑1376
多看帖子你会学习更多。
详情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很清晰 但是修个屏供电就能加精华 我不认同

网友BE:
不错 这个白屏的故障 思路很清晰 就是屏供电
诚信电脑1376
屏缺少供电引起的。
详情

网友BE:
我遇到过背光没有的 是控制的三极管击穿了 开始只换了一个 后来返修了 郁闷
诚信电脑1376
如果后来再换没返修的,有可能那个三极管存在不良。
详情

网友BF:
思路清晰,这样的白屏基本上是LCDVCC电压不良
诚信电脑1376
屏缺少LCDVCC引起的。
详情

网友BG:
通病了,在散热器铜管下面受温度影响导致芯片出问题。。
诚信电脑1376
应该是的,拆开风扇出口都是尘。
详情

网友:
这机子修的赞
诚信电脑1376
谢谢楼主的支持和点赞。
详情

网友:
最终还屏缺供电。
诚信电脑1376
屏缺供电引起的。
详情

网友BH:
屏少供电好办,就怕屏有毛病,
诚信电脑1376
这样的供电比较容易修。
详情

网友:
芯片有代换的吗
诚信电脑1376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有没有代换的。
详情

网友BI:
我看到作者还自己画了电路图
诚信电脑1376
楼主你看得好仔细啊
详情

网友BJ:
LCDVDD没有不还要量EDID吗 EDID不检测 它会出
诚信电脑1376
发现没有供电先去查供电问题。
详情

网友:
思路很明确
诚信电脑1376
思路正确就不会走错方向。
详情

网友BK:
白屏缺供电,楼主诠释得很到位,加分支持下。
诚信电脑1376
谢谢楼主的加分和支持
详情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啊
诚信电脑1376
修复了故意应收劳务费用的。
详情

网友BL:
大神。以后要向你多多学习
诚信电脑1376
多看帖子就能学习更多。
详情

网友BM:
不错的帖子,值得学习
诚信电脑1376
谢谢楼主的肯定和支持。
详情

网友BN:
目测修机最多半小时,发帖做少2小时。很好的帖子,通俗易懂。已加分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多看帖子能学习更多

网友:
多看帖子能学习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样问题的机器很多

知道故障的问题就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还是偏向于一根线过去搞定

简单快捷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分已加,楼主人好技术好,修好不忘发帖分享图纸,赞一个!

谢谢楼主加分支持和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的肯定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一般直接连过去

简单快捷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怎么感觉板子好像进水了

板子没有发现进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Z: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好帖,加分

谢谢楼的支持和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肯定和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B:
修的顺利没走弯路

判断和思路正确没有走错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5脚芯片确实不太好找,DELL M5110上面倒有。实在没有就拉过去了,哈哈

楼主的方法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C:
不错。换个芯片ok。有的人就直连了。楼主有良心。加分

谢谢楼主的加分和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D:
不错,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多看帖子你会学习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E:
不错 这个白屏的故障 思路很清晰 就是屏供电

屏缺少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我遇到过背光没有的 是控制的三极管击穿了 开始只换了一个 后来返修了 郁闷

如果后来再换没返修的,有可能那个三极管存在不良。

网友BO:
楼主写的帖子通俗易懂,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思路清晰,这样的白屏基本上是LCDVCC电压不良

屏缺少LCDVCC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G:
通病了,在散热器铜管下面受温度影响导致芯片出问题。。

应该是的,拆开风扇出口都是尘。

网友:
屏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H:
屏少供电好办,就怕屏有毛病,

这样的供电比较容易修。

网友: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BP:
这种芯片还有现货,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我看到作者还自己画了电路图

楼主你看得好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J:
LCDVDD没有不还要量EDID吗 EDID不检测 它会出

发现没有供电先去查供电问题。

网友:
思路正确就不会走错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K:
白屏缺供电,楼主诠释得很到位,加分支持下。

谢谢楼主的加分和支持

网友:
修复了故意应收劳务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L:
大神。以后要向你多多学习

多看帖子就能学习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M:
不错的帖子,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的肯定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N:
目测修机最多半小时,发帖做少2小时。很好的帖子,通俗易懂。已加分

楼主真了解,谢谢你的加分鼓励 、

网友:
只是把维修过程说了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O:
楼主写的帖子通俗易懂,很好

这样写帖子看起来应该直观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P:
这种芯片还有现货,真好啊

之前多订的。

网友:
逆向查条件果然很快

网友:
维修快速,不错

网友BQ:
为什么我修的白屏要么是显卡要么是屏坏。

网友BR:
这芯片也可以直接3.3拉通

网友BS:
楼主自己还绘画了一个参考图
楼主NB

网友BT:
我觉得这种检钱的问题多点好,哈哈

网友:
不知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BU:
这个问题早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直连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是两个三极管控制 开始只测量其中一个是坏的 用了一天就拿回来了 把俩个都换了 就好了

那是还有一个不良的三极管,碰巧出现先后损坏,这个情况难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V:
超详细的维修过程 非常好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认可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W: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没有屏供电,直接拉4脚的3.3

分享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W: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没有屏供电,直接拉4脚的3.3

屏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都看懂了 加分

网友:
对,实物只有5脚的,只用一条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X:
之前也修过一台客户换屏烧了

客户自己换屏搞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Y: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Y: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谢谢楼主的支持。

网友:
分享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Z:
这个故障很少见到,,帮顶

谢谢楼主的支持。

网友:
不知道这算不算秒杀的

网友:
典型的屏供电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Q:
为什么我修的白屏要么是显卡要么是屏坏。

都差不多的,显卡就难搞一点,屏直接换

网友CA:
这杨问题好修啊   不看图纸都修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R:
这芯片也可以直接3.3拉通

没有芯片时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S:
楼主自己还绘画了一个参考图
楼主NB

楼主你看得很仔细啊

网友:
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T:
我觉得这种检钱的问题多点好,哈哈

这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T:
我觉得这种检钱的问题多点好,哈哈

分享维修员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B: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分享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U:
这个问题早修过好几台了

嗯 嗯 !楼主估计大丰收。

网友:
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
屏缺供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A:
这杨问题好修啊   不看图纸都修的出来

一看楼主就是个经验丰富的高手。

网友CC:
这个我也修过2个  算通病么  我是找个0欧电阻接的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了

网友:
技术没得说LZ

网友CD:
查出故障就好维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CC:
这个我也修过2个  算通病么  我是找个0欧电阻接的

很多说直连,想一想还是像楼主说的比直连好一点。

网友:
这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CE:
一步到位,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D:
查出故障就好维修

嗯,查出故障问题就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E:
一步到位,恭喜楼主

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像这些机器。。。。都不用看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多说直连,想一想还是像楼主说的比直连好一点。

手上没有芯片就直连了  有芯片就换  要订芯片的话太贵了 运费就去十几块  客户一般也不肯等 直连简单粗暴

网友:
恩加个QQ 维修分享一下

网友:
加个QQ 以后维修  交流一下

网友:
发个QQ给我  我加你   以后维修 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飞线觉得可以吗

网友CF:
经测量:1、2脚VIN压电 17.5V、4脚+3V电压3V、20脚LVDS_PWM_R电压3V,测到22、23脚LCDVCC 压电0V不正常。学习了 查屏的信号。谢分享。

网友:
            芯片通病

网友CG:
看看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飞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F:
经测量:1、2脚VIN压电 17.5V、4脚+3V电压3V、20脚LVDS_PWM_R电压3V,测到22、23脚LCDVCC 压电0V不正常。学 ...

分享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G:
看看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分享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C:
这个我也修过2个  算通病么  我是找个0欧电阻接的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CH:
一口气看完了,楼主思路清晰,都是基地出来的,和你差距很大哦,哈哈!我要努力啦!

网友CI:
通病吧,已经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H:
一口气看完了,楼主思路清晰,都是基地出来的,和你差距很大哦,哈哈!我要努力啦!

谢谢楼主的支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I:
通病吧,已经遇到很多台了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CJ:
配图真清晰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J:
配图真清晰 楼主辛苦了

谢谢楼主支持,写帖子真的需要时间整理的

网友CK:
感谢楼主分享,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好好好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K:
感谢楼主分享,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新手学习!!

分享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很快

网友:
看的很清晰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L:
这个破板子,很多机器都在用,太歪了

楼主是想说这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M:
哈哈哈,15楼确实,这种好帖是教新手一步步来的,而不是找捷径,如果找捷径的话楼主直接秒杀有啥好写的呢? ...

谢谢楼主支持和点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N:
这个白屏还挺复杂的

有思路有到问题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客户拆机时候弄烧了,今天没分了,加不了了

谢谢楼主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O:
这个好像是通病       遇过几台了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P:
问题不大。没有值得学的,

楼主估计秒杀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Q:
时间紧的话,直接连也是可以的

谢谢楼主支持,不错的方法。

网友:
屏幕确认好的。查查屏线接口电压,信号和阻值。。。。对于老司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CR:
思路清晰,小白都看懂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CS:
就喜欢客户自己乱拆的,搞出问题我们才有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S:
就喜欢客户自己乱拆的,搞出问题我们才有得修。

有道理,这样才有机器修。

网友CT: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CU:
白屏基本都是没有屏供电,思路正确修起来还是简单的,灰屏就难搞点

网友BT:
不好是单一的故障

网友:
讲的好详细,

网友CV:
老大你的思路简直的秒杀

网友CW:
好。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R:
思路清晰,小白都看懂了。

这样写帖子看起来直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T: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迅维是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U:
白屏基本都是没有屏供电,思路正确修起来还是简单的,灰屏就难搞点

缺供电的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T:
不好是单一的故障

单是屏缺供电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V:
老大你的思路简直的秒杀

这个算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W:
好。楼主捡到钱了

维修好收钱的事。

网友:
思路很明确 清晰

网友CX:
其实这种屏供电转换芯片如果烧了手头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掉从4。6脚飞线到1脚即可!

网友CY:
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啊!我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Y:
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啊!我遇到过好几台了!

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X:
其实这种屏供电转换芯片如果烧了手头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掉从4。6脚飞线到1脚即可!

不错的方法,秒杀快捷。

网友:
有明确的思路才有好的维修方向。

网友CZ(2017-05-27):
修这种故障,只要拆开屏上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DA:
暗屏  白屏的问题比较好查问题!!

网友DB:
思路很清晰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DC:
基本上秒杀!这种问题

网友DD:
大神,我遇到一台这本子是开机内屏无显,外接花屏,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D:
大神,我遇到一台这本子是开机内屏无显,外接花屏,怎么搞

这个估计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Z:
修这种故障,只要拆开屏上部分就可以了

老司机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A:
暗屏  白屏的问题比较好查问题!!

查出问题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B:
思路很清晰   恭喜楼主捡钱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C:
基本上秒杀!这种问题

这个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