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g480 11326-1进来看看

楼主(2017-04-18):
联想g480 ,版号11326-1

现在笔记本故障为刚开始插电能够触发,待机为0.009

过一会就不能触发了,待机为0,002,就不能触发了

经测量,RSMRST#_KBC#消失,不触发。
移开r1912,rsmrst#kbc先出来,还是会掉
pch,ec,bios,都已经换过了,还是一个老样子没思路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信号由EC发出,查查有没有断线,EC此脚有没有虚焊。或者是ec挂了没

网友:
再查查这个电阻有没有挂掉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你说有换EC,估计帮不上你了

网友:
待机变小了!Q1901不工作或控制信号不足!

网友:
妈的 今天碰到一个EC坏的 而且带程序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A:
今天来了台一样的机器,发现rsmrst#是先发出然后掉的,s5_enabl现出来,然后消失。我这块板,s5_enable 一直为高。能够影响s5_enable会有什么条件呢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ec供电,ecrst#,ac_in_kbc,都有电压,会不会还是ec外围的问题,ec肯定是好的。

网友:
发个带程序的EC 吧

网友:
两台一样的机器,ec交换过所以肯定是好

网友:
南桥待机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看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来了台一样的机器,发现rsmrst#是先发出然后掉的,s5_enabl现出来,然后消失。我这块板,s5_enable 一 ...

从你这个描述,是S5_ENABLE出来后,没有完成EC或PCH的配置,或者说EC或PCH没有就绪,造成宕机。

再说rsmrst#_kbc,这个需要3v_5v_pok为高电平,才会使它为高电平,注意查下Q1901。

现在没有RSMRST#_KBC,这个信号和pch_RSMRST#(也就是pm_rsmrst#)相关。

pm_rsmrst#指向了桥的pch_dpwrok(PCH的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这故障也就是PCH深度睡眠电源没有好,(桥没睡好,不干活),根据PCH桥深度睡眠需要1.05V待机电压,需要睡觉,需要睡好觉,这个电压又从哪里来呢?(DSW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的1.05V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也就是桥外面DSWODVREN信号,这个信号去接了RTC_AUX_S5电压)。

先查PCH的这信号是否正常,也就是查R1917,实在不行,可以补上R1911和R1918试试。否则,可能需要更换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