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s-m3a78el 开机进系统后自动重启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4-18):
铭宣ms-m3a78el 开机进系统后自动重启不跑码 换过CPU和内存不行 重刷BIOS 跑码进PE也自动重启后不跑码 更换IO IT8758E 后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经验维修。

网友:
我基本全是做的铭瑄板卡,对于铭瑄的AMD平台几乎有个通病,就是靠近VGA输出D型插座边上有一个74HC08,下面有几个三极管爱坏,故障就是有复位不跑码,具体没图,我也不知道是做啥用的,大概就是桥发出的复位CPU之类的信号吧。凡是遇到铭瑄有复位不跑码的,一律先干那几个三极这或场管。还有盈通之类的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AMD 的 这种板现在好少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