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usb3 1.3跑EoF5

楼主(2017-04-18):
昨天接到一块同行技嘉主板说不开机,客户急着要,接到板子型号技嘉880G-USB3,上诊断卡短接开关跑马EoF5不动了,去掉内存装上蜂鸣器不报警,果断换cpu试试,cpu是AM3的,找到一个装是故障依旧,接下来开始动手测量各个供电,cpu1.ov  内存1,63v 其他电压都正常就不一 一说了,查coms电池电压3.多v正常,技嘉程序爱坏先对调故障依旧,在去百度下载刷程序还是一样,上BGA加焊北桥 南桥故障依旧,难道是外设引起的开始拔声卡,网卡,在拔AU1 型号GD75232还是一样,到了第二天客户有过来问下午修不好就要换板子了,在努努力吧,技嘉的板子IO爱坏,型号是IT8720F,找一个试试看,找了一个拆下来的旧料,装好了确定可以上电了,听到蜂鸣器响了一声滴,上内存VGA显示了,最后把拆下来的外设都装上,接上硬盘做系统一切正常,可以给客户有个交代了。

网友:
好像记得原来很多人经常说,技嘉的bios  技嘉的io 。。。。属于故障多发部位。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