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康柏511不开机,电流0.018到0.3几掉电重复

楼主(2017-04-18):
同行的机器说是不开机,待机0.018按开关电流上到0.3几掉电有起重复,开始拆机裸板也一样,观察没明显烧坏的,测阻值也没短路,上电测电压cpu无电压,内存1.83v桥1.2v。开始修查cpuIC条件U7016 芯片型号TPS51620,测到26脚5v无电压,34脚无电压,刚好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最终是UT015显卡供电IC型号TP51511芯片坏才导致26脚5v无电压34脚3,3v无电压,找料换上IP5155,上电跑马瞬间亮机了,开始装机,到一半的时候为了保险在上电试试,上电按开关没反应,怎么高都不触发了,头都大看突然就不触发了,刷程序吧,刷了一个有一个还是不行,听师傅们说这种机子南桥爱出问题难道是空焊了吗,开始上BGA加焊,在次上电可以触发流0.1几到0.3几有回到原故障了,还掉电,无语了,还是怀疑南桥有问题开始拆桥,拆开桥观测明显主板根桥有几个点锡发黑只有少量的锡,开始有烙铁拖洗然后把几个点补了一下锡,开始直球,植好上BGA做,做好桥后,上电电路跑到0.8几到0.9几不亮机,最后想想还是吧原来的blos程序刷回去吧,果断刷上原来的blos程序,上电瞬间亮机了,试了几次没问题开机关机都OK。开始装机,上电开机进系统了,测试网络声音都OK,开机几个小时拷机稳定,第二天上班在开机没问题,开着机开电视一天了都没问题,等待客户拿机

网友:
你牛啊   ,我现在有个一样的  是不是这个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痛苦的维修过程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