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8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8):
上个月收一台不通电的二修Dell 5558。拆开一看板是5代的U,我就估计这机应该还在保。让小弟把洗干净送去维修站了。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维修站打电话给我说板上有焊油的痕迹,保不掉。     保不掉就拿回吧,只能修修看了。插电电流偏高。电源IC烫。电源IC的代号叫3F XX。这个板不光没有图纸,连这个电源IC也查不出型号。那就照常规经验,先把EC摘了试试吧,摘了发现还是偏高。说明跟EC无关。这时候南京唯轩回复了我,说这个IC叫RT6575B。好事!那就搜搜哪个图用这个RT6575B。尴尬的一幕又出现了,居然搜不到记录。不过最终还是找到了引脚定义。找到REG3输出烧机,CMOS电池反面飘上来一缕轻烟。不过当我把板翻过来,却找不到外表有烧伤的件。但是电流表上的电流确实是下去了。找不到就算了吧。
     按开关电流没变化,但指示灯有亮。说明问题不在EC,很大可能在单U。什么RSMRST通通没法量,那就看看RTC电压。RTC电池欠压厉害,只有1V不到了。这么新的板这么会电池耗这么快呢?有情况!找双二极管,发现了问题。RTC电压已经对地了。原来刚才烧掉的就是这个双二极管。
    再加电烧RTC电压,CPU的小核心烫。说明U已经挂了。5代U现在既贵又不好买。手上有个四代U的料板,打算把利用了。

两代U核心大小不一样

点亮后进系统一看,居然只是赛扬。

网友:
哎,这U没啥用,低端U

网友:
没换过啊!!!

网友:
NB,修好了就是NB。 已加分。

网友A:
手摆的???锡珠  已加分

网友:
介绍下,换这个CPU 的 技巧啊。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摆的???锡珠  已加分

真的不相信这个是手摆的

网友:
你是手白球吗  还有 5代可以拿4代U代换吗

网友:
换了颗低端U

网友:
怎么会想到手摆  有钢网的

网友:
不过这款机还有个AMD版本的。那个没有钢网,真要手摆的。我换过三个。一个是直接无铅装,手摆了两个。耗时大约一片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