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5470 掉电

楼主(2017-04-18):
开电电流 0.5 0.6 跳变,一秒钟左右就掉电,拔掉内存0.45A不掉电,报警。
这是那里有问题?是通病吗?

网友:
通病是bios和显卡,先软后硬,刷个bios吧先。

网友:
刷写个BIOS试试把

网友:
这故障自己默默搞就行了,让我们看看你修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