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等新机电路时序分析

楼主(2017-04-18):
3V 5VPCU正常后,按开关(NBSWON#)到EC, 然后EC发出S5 ON把3  5VPCU通过SW方式转换为3V 5VS5,3V 5VS5出来后,这时RSMRST#从有效变为无效状态,逻辑唤醒南桥ACPI,同时,EC到南桥的开关也再次响应(PWRBTN#),当南桥的3V 5VS5  RTCVCC RTCRST RSMRST 32.768 等预开机条件一切OK后,从南桥发出SLP3#  4#或SUSB# SUSC#到EC, 接着EC发出SUSON MAINON 分别开启或转换后面的3VSUS  5VSUS  1.8V 1.5V  1.05V  0.75V 3.3V 5V等电压,这些电压汇总相与变成HWPG到EC,然后EC发出VRON到CPU的PWM IC ,然后产生CPU VCORE,现在重点来了,这时从CPU内部发出一个GFX_VR_EN,(开启CPU内部显卡模块的,I系列的CPU内部集成了显卡)然后产生 VCC—GFX—CORE(与之前的时序就多了个这部分)  当CPU VCORE产生后,会发出VRMPG分两路,一路到时钟,CLKEN开启时钟  一路到PCH南桥  ,南桥收到HWPG和VRPG后,时钟全部到位了,发出两路复位,一路PLTRST#到CPU,一路PCIRST#去复位外设,这时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了,按照正常CPU要寻址了,其实I系列设计的时候,这时候CPU内部显卡模块没工作,视为CPU不工作,要么寻址中断,要么就不去寻址,电流不动或者在0.6-0.8A来回跳。曾经做过小个实验,把CPU内部模块的1V外部显卡供电切断,打FAM#无动作,有时有一两个动作,然后一测CPURST#都没有了,至于为什么,请耐心看完,你就懂了。(仅供参考)当然这点不能完全正确,必竟现在修的量不是很大,只是按目前我的经验分析所得。
   如上所述,现在CPU不跑码或者没过完CPU,我总结的经验是:PCH的重点又出来啦,哈哈 南桥发出PLTRST#后紧接着再发出一个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这个是开启显卡的核心供电),这个DGPU—PWREN必须为高,也就是无效状态,一般的开启都是3V嘛,少数低电平开启的。南桥发出的是低,怎么才能转换为高,一般会接个门电路---非门,然后与之前EC发出的MAINON相与,(为什么要和MAINON想与,这个是起保护显卡的作用)   DGPU_PWR_EN#是开启GFX—VCORE(显卡核心电压)的。GFX VCORE稳定后,GFX_PG_1V_EN也会正常出来,这个GFX_PG_1V_EN是开启CPU显卡模块的剩下所需要的电压,比如GPX PCIE 的1V   1.5VGPU  3.3 DELAY  1.8VGPU等,当这些CPU内部的显卡模块正常后,会发出一个GFX_PG,  然后这个GFX_PG与之前HWPG再次相与后,转换为GFX_PG_R到PCH南桥,这时南桥发出最后一个复位GPURST#与前面讲的PLTRST#相与后到CPU。(注:如果此门电路损坏,或因GPURST#没出来,有时会拉低PLTRST#,从而造成CPU无复位,或者时有时无,电流来回跳等现象。。。   然后完成最后的复位,然后寻址!

网友:
谢谢分享、一年多没有修机都快忘完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时序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