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大短路,通病后续维修

楼主(2017-04-18):
机型:联想Y470
板号:LA-6884P
故障:不开机
        由于自己开店,店里只有我自己,白天要搞维护基本上修板都是晚上才修,同行打电话说送了一个机器到我店里叫我给他看一下,我说行,回去就抓紧给你修。到了下午6点30把事情都忙完了,才开始修这台机器。机器都是同行拆了用箱子装了过来。
        言归正段,拿到板,首先目测外观没有掉件,直接插电(在这里说一下,原来我都是先测各大电感,共公点有短路,自己学习了黄老师秒杀大短路,我胆子也变大了,黄老说:机器来之前,客户己经通过电,拿到同行那里去又通电,到了我这里该烧的己经烧得差不多了。)电流5A多,拔掉电,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随便找了一个供电上管测公共点,表笔捅上去嘀嘀嘀 声 阻值0.06,讯速找下图中电阻

(提示一下:公共点短路,首先记下公共点阻,然后测各大电感阻值看是否有与公共点相同的阻值,可以快速判断短路是哪路供电。之前我测过各大电感阻值,没有与公共电相同阻值)
拆掉PR302测量前端461正常了,后端0.06

由于后端连接的无件很多万不得以不一个一个的拆的,只要阻值不太低,都用烧机大法。把可调电源A数调小然后烧,用手去摸哪里发烫,摸到屏接口接电容,拆掉阻值恢复正常(这电容大短故障是通病,昨天发出来了之后,网友回复是通病,到论坛一搜一大把,修之前没搜,请接着往下看)

然后插电电流表0.018不正常(此处不正常是因为我还没装之前我断开那个电阻 些处电流表应该没电流才正常)测量如下图

分析了一下PQ302是P管,要导通必须控制级小于级0.7V以上,现在PQ302控制级S级一样,那么D级怎么去的电压,真相只有一个,就是PQ302击穿。取下PQ302

测量DS阻值相通。判断PQ302坏,在料板找一个换上,

插电电流变为0了,装上取下的检流电阻,插电待机0.018。

接下来自信的按开下开关,没反应,又连续按几下,还是没反应。取下开关小板,用万用表打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划开关排线接口,此时触发上电了。回过头来看一下开关板,我艹谁干的,靠近开关板那面排线上反了。到此维修结束。

特此奉上此机图纸

网友A:
我一般遇到大短路都是直接烧,这个电容坏是通病。修复过最少3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遇到大短路都是直接烧,这个电容坏是通病。修复过最少3台了

没有先搜痛病的习惯,这个还有个P管坏了,你修的P管坏没,真还不知道是个痛病   朋友加哈分,我的分少得可怜了。

网友:
修过太多了,不用烧鸡我都知道是哪个电容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PQ302可能是后面出现大短客户或同行上电时间过长导致击穿的,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遇到大短路都是直接烧,这个电容坏是通病。修复过最少3台了

呵,跟我的套路是一样的。上来直接烧。。不过电压要低点了。。

网友B:
这是通病啊,我一遇到这机器大短,板都不用掏出来,直接先干那电容再说!

网友:
搜搜帖子 估计秒杀

网友:
不错 很好看看  以后遇到了也试试!上次收到一个y460插电池可以用  接适配器不可以用是哪里故障呢  公共电路吗?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一台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其实都是不一定的  通病也只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是送钱的,但是有些可让人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病啊,我一遇到这机器大短,板都不用掏出来,直接先干那电容再说!

恩,我这里地方小,修得少,没先搜一下通病,不然我都不发出来了,浪费我两小时写贴子,黄老师这个电容是通病,那保护隔离那P管短路是不是也是通病呢。

网友:
y470的机子怎么这么容易短路

网友D:
虽然 是通病  但是楼主分析得头头是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 是通病  但是楼主分析得头头是道

后面那个P管,就是通病引起,长时间通电大电流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这里地方小,修得少,没先搜一下通病,不然我都不发出来了,浪费我两小时写贴子,黄老师这个电容是 ...

也是   基本  电池隔离管也好挂  插电池大短

网友:
电容坏是通病,受教了

网友:
楼主这种贴子论坛里发得多了,不过还是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这里都是通病啊

网友:
开关线都能接反,绝对是新手干的

网友:
支持加分,发帖不容易

网友:
修的很好 有条不紊

网友:
呵呵,基本上这些都是秒杀。。。不值得看

网友:
这个机器烧这两个东东是经常的事

网友:
很好的维修方法 这种我直接烧 不找图的

网友:
楼主思路缜密,就如同侦探破案一般,赞一个!

网友:
高手 这个是不是 通病呢

网友(2017-05-22):
非常感谢,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去掉电容后正常了

网友:
电容通病,修过很多,这是普通的短路维修,感觉不需要看图纸就能搞定咯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 捡钱的地方大短路基本就是它

网友(2017-07-12):
大短电容排除之后,当时可调电源被占用 了,电池开机正常测试的了一会,没电的时候接可调,瞬间啪的上5A了,感觉拔掉,也是电池接口附近那个进管烧了

网友:
不用烧鸡我都知道是哪个电容...........................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大短路的机子 短路修好就要看看隔离管有没有穿 不然不充电

网友:
我前天也修到一台,不过是CPU下面的贴纸下的一个电容短了。管子没烧。呵呵

网友:
MOS烧了,电容也烧了2个,电容手工摸出来的。

网友:
大短的机子一般要么好修,要么头疼.........

网友:
先目测 看电容有击穿的没 看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
Y470 修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这问题都是秒杀 目测 然后打下隔离管的阻值 妥妥的收钱 你那个管子 DS 穿了

网友:
这机子最爽了,短路,换电容,换保护隔离MOS管

网友(2017-09-12):
通病,还好没遇到别的芯片故障。

网友:
大短路 如果是电容短 我都是先看的 实在找不到才烧鸡 不然真的是 太烫了

网友:
这个p沟道的是不是短路以后长时间插着电源导致的啊..............................

网友:
确实,论坛挺方便,先搜搜通病,都很快解决。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这个主意是贴纸引起的电容短路

网友:
捡钱的机器呀,最喜欢短路的。同行还会送这么好的机器来修

网友:
电容坏经常遇到,一般不烧,顺着板子看一遍就看出来哪个坏了。坏的一般都有裂纹 或者黑斑。,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但是修好后一定要把C壳上对着这个地方的海绵给更掉,这个和B460一样,是壳上的海绵搞的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是烧 都是捡钱的机器 楼主安逸哦

网友:
一个短路竟然加这么多分,大短路由公共点电容导致的,一般19V进来的第一个MOS管都会烧坏,这常识啊?你这个分加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看上去是通病 但楼主也是用心分析了 的

网友:
楼主有图有说明,写的很好值得多看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向你学习,再学习

网友:
我基本是碰到大短直接烧鸡大法,烧出来然后再把适配器的两个管子给换掉

网友:
不错,很好的贴,这样的贴多看,对维修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