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点无供电电压 GPU-V DDR-V

楼主(2017-04-19):
有一块GTX960 4g 名人堂    显卡的检测点 没有电压  只有一个5V的电压为5.0正常 其他均为0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下手维修 .谢谢

网友:
没人么  自己 顶一下

支持 反对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该怎么发啊   这个还需要板块吗  哎

网友A:
这5个点分别是5V,PCI_V,GND,DDR_V,GPU_V。说直白点就是5V供电,PLL1P05(我这么称呼),接地,显存供电,核心供电。
NVIDIA显卡的时序是5V-核心供电-显存供电-PLL1P05供电,现在既然除了5V供电以外,别的都没有,那么就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5个点分别是5V,PCI_V,GND,DDR_V,GPU_V。说直白点就是5V供电,PLL1P05(我这么称呼),接地,显存供电 ...

谢谢  前辈

网友:
没什么,以后发帖的时候注意下板块,不然别的板块的人可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