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2421开机黑屏

楼主(2017-04-19):
VGA口输出正常,可以进系统, 分别更换了两款屏幕测试,暗屏(拆屏线发现都断了),没有屏线,从网上订屏线后测试,故障依旧。LVDS输出模块坏,测量主板上LVDS口附近的测试点发现,第一组信号线短路,第18脚无穷大,查图发现该信号进入了桥,是时钟信号,判断为桥损坏。
通用板测试原屏幕,也是坏的。报价320+300+80,顾客不修了,装机复原拿走。

网友A:
报价是什么意思?320+300+80,一起是700?这样客户肯定不会修了呀,这报价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A:
一般暗屏的屏可以自己修的,不需要非要换屏,客户屏线没有坏,你订了屏线回来症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钱不应该加在客户身上,还有就是换桥了,一般换桥的话报300合适,如果是我的话,除非真不想做这个生意,不然我会把屏修好,然后换桥,给客户最多报400元

网友:
这个机器报个500以内一般能成的

网友:
700块  修个暗屏    是你的话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是什么意思?320+300+80,一起是700?这样客户肯定不会修了呀,这报价有点搞不懂了

应该是 屏 主板 屏线 的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暗屏的屏可以自己修的,不需要非要换屏,客户屏线没有坏,你订了屏线回来症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钱不应 ...

这个价位的前提是 屏能修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