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630有待机3V 5V 不触发,南桥没发回SLP3 SLP5

楼主(2017-04-19):
换过新的南桥了,当时开机了,客户拿回去2天有不行了,后来我加焊了下 南桥,有可以开机,等30分钟,有开不了了,怀疑是南桥下面板层断线,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指导下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很有可能PCB掉点

网友:
这种情况  就只能再换一个

网友:
再换个南桥呢

网友:
也有可能附近电阻虚焊或这阻值变了

网友:
下次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南桥的触发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