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求助,一个工业USBHUB维修和改电压

楼主(2017-04-19):
一个所谓的工业HUB。其实我不知道工业HUB和普通HUB有什么区别。都那么叫。我也那么叫了。希望有人普及一下。
某鱼淘来的。因为自己刚好用的上。。但是有几片坏的。闲着无聊想折腾一下。。
其中一片加点后电压被降地道3.xV 怀疑是有地方短路。型号写着404的芯片发热严重。。输入叫输出脚电压都被降地道3.xV。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周边有电路短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424芯片最大能承载多大电流?我看所有USB的5V供电都是这个芯片出去的。
我希望每个usb口都能输出500MA电流。不知道能否改造?比如叠加(叠罗汉)几个424芯片?

网友:
去找芯片的 电路 图,一看电路 图 就知道 整 个 PCB板子的架构 了

网友:
测试每个USB的供电与数据脚(data+  data-)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偏小的。触摸主控芯片温度,短路的芯片温度有可能会偏高一些,还要注意无极性电容有可能被击穿,没几个芯片摘了测试一下。

网友:
请教各位大大。。 我测量了一下。424芯片输出的电压对地短路了~~这个。。。短路点估计不好找了吧?去掉424芯片后直接用较高的电流来烧机?

还有请教个问题。424芯片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少??假设我想给每个usb提供500ma电流(相当于至少要输出8A电流,总共16个USB)。如果一个424受不了。我能叠加几个上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