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4G名人堂 显卡不供电 请求大神帮忙指点

楼主(2017-04-19):
本人是初学者   手上有一个显卡  已经附图   问题很明确   显卡测试点除了5V的电业正常  GPU-V DDR-V都没有电压    有垃圾设备  万用表  风枪焊台   求大神指点迷津  怎么下手   谢谢

网友:
有人吗
来帮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议你找专业点人搞吧。。别瞎了这显卡!

网友B:
高手都还没有起床吗?????

网友C:
显卡感觉就三板斧,插金手指,测板上供电,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还没有起床吗?????

发过来我给你修 运费自己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找专业点人搞吧。。别瞎了这显卡!

.............   我受伤这些显卡经常有  想自己搞搞

网友D:
找核心供电芯片的资料 查开启条件 修好核心 其他供电就ok了,供电问题的显卡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核心供电芯片的资料 查开启条件 修好核心 其他供电就ok了,供电问题的显卡好修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难   刚才测量一下  GPU附近的那一排电容  都没有电压

网友E:
没供电就先修供电部分!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条件,断开后级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供电就先修供电部分!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条件,断开后级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无输出!

怎么查找电源宽利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找电源宽利芯片的

核心供电部分场管附近或背面找一小块正方型的集成电路,上面有型号上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感觉就三板斧,插金手指,测板上供电,加焊

三板斧就行了吗

网友:
呵呵, 显卡维修都是靠经验的, 资料很少, 你看着办把

网友:
也不知道你这版现在费了没有。图片模糊而且没有背面图,这一类高端显卡首先要有12V 5V电压。之后会产生一个1v的小电压(鄙人不看电路图,不知道那电压干吗用的),一般你会看到一个体积小于显卡主攻点电感的(看的懂不)。随后显卡供电产生,最后显存。你说的不具体就这个顺序修
  有帮助的禽兽们给加加分,谢谢!

网友:
960  修好了 是块牛卡呀

网友:
先把GPU核心供电修出来,后面电压才会陆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感觉就三板斧,插金手指,测板上供电,加焊

虽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长远精修的手法。

网友F:
玩BGA这一些加焊。都是小儿科,
你想修好这种卡,第一个测量显卡V5是否正常如果说正常在测量显卡1V 这个1V是给核心开启信号如果说正常
第三在来测试主空IC 个个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少电压这类 ,如果说个个条件都有,换主空IC,这个是在核心是好的情况下测量的,如果说最把显存打一下阻是否全挂,就是否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BGA这一些加焊。都是小儿科,
你想修好这种卡,第一个测量显卡V5是否正常如果说正常在测量显卡1V 这个1V ...

漂亮  我去在研究一下

网友(2017-05-31):
既然是初学者,就建议你拿给专业的人修自己先用亮机卡学修,不要糟蹋这张显卡了,分分钟知识没学到,就先白交了学费。。

网友:
寄给我。。我帮你修,联系qq278613088

网友:
不是GPU问题还可以修

网友:
这显卡不修 看看都爽。。。

网友(2017-07-02):
引用 网友D:
找核心供电芯片的资料 查开启条件 修好核心 其他供电就ok了,供电问题的显卡好修

显卡无供电的思路:1,先检查供电部分的场管有无损坏。2,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电压。3,查管理芯片开启条件。4,芯片本身损坏是没输出电压主要原因,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