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 Rev3.0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4-19):
最近手里接到一块技嘉GA-F2A55M-DS2  Rev3.0 主板,不跑码。 CPU  内存 显卡都是好的(已经换主板交付客户了所以其他配件肯定是好的 这块板子留下来研究)。

对台式机不熟,尤其是AMD的更不熟。在论坛只找到GA-F2A55M-DS2  Rev1.0 图纸和点位。参照着测量了一番。  3.3V有3.4V(应该是电源不太精准 单元PG已经发出),5.0V  12V都正常。  内存供电1.53V  VTT 0.744V SMDDATA和SMBCLK都有3.3V  SPD 0.几V,CPU供电1.05左右,2.5V供电2.489V。COMS有3.1V,南桥的1.0 V  1.2V都有,PCI A15有3.3V复位,
CPU  PWROK也发出了,CPURST没有找到对应的元件没有测量。  PCI时钟有1.7V    PCIE有0.7V左右。就是不跑码。双BIOS调换了   也刷了好几个都是同现象。
现在没思路了。  接小喇叭 有快速滴滴滴叫声。南桥有点热。  论坛说的Q63 Q64通病都检查了没问题 PWOK有3.3V输出的,D46 1.2脚都有3.3V输出(测量正常 为了安全替换了还是00不跑码)。

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内存spd0.几伏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spd电压没有,看下有没断线,查下SDP路那儿去了

网友B:
小喇叭有滴滴滴的声音说明已经跑码到内存了,spd到3.3v的线可能烧了

网友:
内存spd0.几伏不正常

网友C:
Q63 Q64 不是这个板子 是蓝色的F1A55    你这个黑色的板子不好弄   因为零件位置号都没有了    SPD不正常就是突破口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同行放了几年发霉的78MLT-s2没修好    哎 ~~~~

网友D:
SPD才0.几伏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把这个恢复成3.3V再说。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这个板子就是客户没断电把内存条烧坏的,我现在看下SPD这块儿问题 ,有结果向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3 Q64 不是这个板子 是蓝色的F1A55    你这个黑色的板子不好弄   因为零件位置号都没有了    SPD不正常就 ...

是的  但是我看Q63  64和图中大致接法一致  就参照着测量了。 AMD没有SPD也会导致00吗、或者就是我的TL460  诊断卡没识别到跑马到内存,这个卡有时候亮机了 还显示00不过那个小点会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PD才0.几伏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把这个恢复成3.3V再说。

好的  我参照下那个1.0的图纸研究下这个SPD的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修好了,是SPD 连接3.3V电阻坏了,一烙铁搞定,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的  我参照下那个1.0的图纸研究下这个SPD的电路

SPD可以直接从3.3V飞线飞过来即可,不过找到根源修复下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一般是这个零欧的电阻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D可以直接从3.3V飞线飞过来即可,不过找到根源修复下还是比较好的。

谢谢指导,这个板子SPD是236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3.3V的,电阻一端有3.3V 内存这边0.几,直接一烙铁搞定了。可以多一个备用主板了   也增加了一点台式机的检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这个零欧的电阻挂了

恩  我上午看了大家都说SPD电压不正常,下载那个1.0的图纸不对应,从236脚找到这个电阻,在路有500多欧姆,而且内存端也没有短路,一时懒得找0欧姆电阻,就用锡连起来了。    这个板子走了不少弯路,诊断卡是00,所以一直围绕不跑码,直到昨晚插了下喇叭 有滴滴响才觉得不能按00处理。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pd0.几伏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谢谢,就是SPD到3.3V之间0欧姆电阻坏了,不通   短接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喇叭有滴滴滴的声音说明已经跑码到内存了,spd到3.3v的线可能烧了

是的,是中间0欧姆电阻断了,我用的诊断卡是TL460  这个没有技嘉档位,一直显示00,我开始没接喇叭始终当不跑码修   ,看来像下次有疑惑早点请教大家才是最明了的选择

网友:
谢谢指导,SPD和3.3搞通了之后直接跑马亮机了,估计客户是没关机插拔内存导致的吧,他说使劲把内存拔下来就不开机了 ,由于对台式机不太熟,所以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看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给你普及一下!FM1跟FM2的主板有一个特点。如果内存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也是会不跑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