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不上电,非典型通病

楼主(2017-04-19):
k43sd不上电 EC_PWRLIMIT#这个信号,低电位,导致不上电,排阻坏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电流检测吧 ?   配个图片,楼主

网友:
是不加电还是上电不全

网友:
EC_PWRLIMIT#   电流极限设定  好像在哪儿看到月饼说过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具体一点啊。不是很秦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电流检测吧 ?   配个图片,楼主

ASUS这机器估计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