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威硕A78主板,各供电正常,不亮机

楼主(2017-04-19):
一块威硕A78主板,各供电正常,内存是好的,不亮机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问题,要刷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的问题,要刷BIOS吗。。

全板复位信号和时钟芯片是否正常?CPU有没有接收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板复位信号和时钟芯片是否正常?CPU有没有接收到?

插上键盘,三灯一闪。应该是自检。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键盘,三灯一闪。应该是自检。你说呢

你不说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