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指导下asus h61m-e CPU很烫,场管也很烫,但可以亮机

楼主(2017-04-19):
请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CPU是什么型号的?难道是负载过大或者说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什么型号的?难道是负载过大或者说散热不好?

换了CPU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什么型号的?难道是负载过大或者说散热不好?

不是光这块这样,有几块都这样,CPU是好的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华硕笔记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电源管理芯片,MOS管.无果

网友:
那你进BIOS后,看看CPU和主板温度管理这块的温度是多少?有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