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星scx-3201问题

楼主(2017-04-19):
三星scx-3201打印和复印出空白纸,扫描好用,硒鼓没问题,用卡纸法硒鼓上没字,会是那地方的问题?(怀疑激光器)

网友A:
刚开始是不通电,后来,电源板有问题,电源板搞定后,有这问题

网友:
查查激光器

网友B:
激光器或者转印电极丝是否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器或者转印电极丝是否加电

转印电极丝是否加电这个怎么测

网友C:
硒鼓上没字的话 最好先查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硒鼓上没字的话 最好先查激光器

嗯,明天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是不通电,后来,电源板有问题,电源板搞定后,有这问题

你这个应当是电源板上的高压没有加到硒鼓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当是电源板上的高压没有加到硒鼓上

这个也有可能,没想这方面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吧,再就是可以查一下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有可能,没想这方面

问题解决:电源板上的高压没有加到硒鼓上
总结:不要忽略任何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检查硒鼓和高压板之间的触点是否完好,并清理触点,然后再查高压板。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修打印机还是新手,学习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如果鼓上没字,就按楼主这个解决办法查电源板高压有没有上到硒鼓上,查激光器;如果有字就查转印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