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h61系列io8728的vin检测电压问题求问

楼主(2017-04-19):
曾经修道过h61上电断电,重复上电掉电。都知道是技嘉通病vin问题.5V分压大于2V导致。但是又遇到一块正常板子那个点亮并且能正常用但是vin2和vin3都是2.9v
我就被整混了,到底是2.0还是2.9才是正常哦····小弟不精还请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进BIOS里面看一下  电压有没有变红的    有的话  2.9就不正常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里面看一下  电压有没有变红的    有的话  2.9就不正常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2V

技嘉vin检测电压不正常开机就会保护,怎么进BIOS里面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嘉vin检测电压不正常开机就会保护,怎么进BIOS里面看一下

楼主不说了吗  他遇到一个  能正常使用的板子  检测脚电高  他觉得高   所以让他进BIOS看一下  有啥问题吗

网友:
这个要有图纸,分压计算,大多数是2.0v正常的,也有2.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说了吗  他遇到一个  能正常使用的板子  检测脚电高  他觉得高   所以让他进BIOS看一下  有啥问题 ...

那就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有的是2.9V正常,有的是2.0V正常,关键还是看板子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vin检测电压不正常开机就会保护,怎么进BIOS里面看一下

一般这种保护的可以试着强上电。技嘉这IO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是可以强上电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里面看一下  电压有没有变红的    有的话  2.9就不正常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2V

都点不亮怎么进bios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保护的可以试着强上电。技嘉这IO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是可以强上电走码。

我重来都是强行上电在测电压的。有的是2V有的是2.9,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重来都是强行上电在测电压的。有的是2V有的是2.9,搞混了

这得看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2.9V正常,有的是2.0V正常,关键还是看板子的设计。

技嘉不都是一个牌子一个设计的么?还有就是都是一个io芯片的啊,8728带gb的

网友E:
一般是2.0V,也有2.9V,5V和12V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2.0V,也有2.9V,5V和12V电压一样。

但是有一次,就是2.9了秒断,10K电阻变质了,换了个10k的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技嘉不都是一个牌子一个设计的么?还有就是都是一个io芯片的啊,8728带gb的

带GB又不代表这IO一定就是这样,既然带GB,那就是技嘉定制专用,既然专用,那就什么都有可能,东西死的,人活的。元件都能变通,你就不能变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GB又不代表这IO一定就是这样,既然带GB,那就是技嘉定制专用,既然专用,那就什么都有可能,东西死的, ...

我肯定知道嘛,我的意思是技嘉所有的h61系列都是8728带GB不可能说是这块vin正常是2.9那一块正常却是2.0.我的疑问也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肯定知道嘛,我的意思是技嘉所有的h61系列都是8728带GB不可能说是这块vin正常是2.9那一块正常却是2.0. ...

有的就是2.9V正常,有的就是2.0V正常,你有疑问也没办法,你看图纸,2.9和2.0的,同一个脚,分压电阻都不一样。如果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只能去找技嘉的研发部门,问问他们的工程师,就说你个技嘉搞什么鬼,怎么一会2.9一会2.0,能不能有个统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就是2.9V正常,有的就是2.0V正常,你有疑问也没办法,你看图纸,2.9和2.0的,同一个脚,分压电阻都不 ...

对,没必要深究

网友:
是的,有些也没办法深究,毕竟厂家开发的有些东西根本碰不到。

网友:
学习下,今天就卖了垃圾,H61M-DS2.

网友F:
测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cpu供电短路会听到明显‘兹’的一声,且去下cpu也是这样。技嘉intel断电很是常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技嘉不都是一个牌子一个设计的么?还有就是都是一个io芯片的啊,8728带gb的

按技嘉图纸来说,分io的后缀有2V 和 2.9V的区别,但具体到为什么要分,那就深究io的设计了

网友D(2017-05-19):
引用 网友G:
按技嘉图纸来说,分io的后缀有2V 和 2.9V的区别,但具体到为什么要分,那就深究io的设计了

一般我只是看型号是8728带gb的就归纳为一类了,怎么?8728的io还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只是看型号是8728带gb的就归纳为一类了,怎么?8728的io还有区别???

io 不是几排文字嘛,第二排有你说的gb字样的,第三排不是有什么 IXS  DXS  EXS什么的字样。

网友:
没价值 就要高啦

网友:
h61 问题就是多

网友:
虚心学习,就是要经常进论坛 看看大家的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