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 待机0.008 不触发

楼主(2017-04-19):
这问题不稀奇 属于通病 以前跟师傅时修过好多  开店第一次修 5v3v芯片受潮腐蚀 r376问题 换个液晶屏334电阻 打vin供电阻止正常 三五v供电控制级正常上机亮屏

网友:
这 个还好   还么有到要挖洞的时候

网友:
这个应该是好修的

网友: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A:
是没有待机电压吗?还是R376电阻引起不亮屏?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待机电压吗?还是R376电阻引起不亮屏?没明白

待机0.008是练3v5v都没有  en0是3v5v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秒的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位置腐蚀 有些会烧穿板层 那修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