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下这电路为啥不出供电

楼主(2017-04-19):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电路为啥不出供电

7脚1.5v      供电正常————,ocset .0.3v

网友A:
ocset .0.3v正常,换供电芯片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cset .0.3v正常,换供电芯片先

直接从桥供电飞了过去了——,不显——BIOS抓到波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C:
条件正常  先换芯片   或者抓G极有没有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桥供电飞了过去了——,不显——BIOS抓到波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飞到哪里,应该不能直接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条件正常  先换芯片   或者抓G极有没有方波

我们芯片和管子全拆了——飞桥供电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哪里,应该不能直接飞吧

桥供电当VT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芯片和管子全拆了——飞桥供电过去————

如果设计的桥供电供电电流强度不够,那么你飞过去之后,电压不变,电流变小,多了负载,自然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版主正解,楼主还是老老实实修出VTT供电吧

网友:
查此脚外围元件是不异常。

网友B:
嘿嘿————从桥飞过去能行呢——搞不懂——

网友D:
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从桥飞过去能行呢——搞不懂——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出来,肯定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出来,肯定是精华

修好了——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有吗

有的——1.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