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amd独显 不显示

楼主(2017-04-19):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不显示时按开关能马上关掉  刷bios 一样  先加热北桥 一样 在加热显卡后正常 ati的显卡bga的时候千万注意温度一高芯片就坏

网友:
CPU,北桥,BIOS

网友:
仔细看帖 加焊显卡已经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显卡虚焊了